求旋转轴唇型密封适用的最高压力

楼主(2008-09-30):
我在NOK提供的资料上查到的旋转轴唇型密封圈最高压力是0.03MPa;而在机械零件设计手册(第三版)上查到的旋转轴唇型密封圈的适用范围是0.3MPa,请问哪个正确啊?

网友A:
旋转轴唇型密封适用的最高压力可根据你的要求来设计
在高压下唇部变形小,骨架是整体的高压油封,在高压中使用,所耐压力可达3Kgf/cm2(0.3MPa),最高冲击压力10Kgf/cm2(0.98MPa】    机械手册中的是使用范围0.3

网友:
旋转轴唇型密封圈简称骨架油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轴唇型密封适用的最高压力可根据你的要求来设计
在高压下唇部变形小,骨架是整体的高压油封,在高压中使用,所耐压力可达3Kgf/cm2(0.3MPa),最高冲击压力10Kgf/cm2(0.98MPa】    机械手册中的是使用范围0.3

谢谢金钱献给党大侠的回答!

网友:
现在唇型密封的种类很多,有高压的和低压的,最好参照产品样本来选型。

网友:
我使用的皮碗压力可以道3MPa,连续工作了100小时未出问题

楼主:
楼上的使用的是哪种密封圈,轴径、转速是多少,生产厂家是哪里的,能透露吗?

网友:
我使用的旋转用组合密封圈6MPa,线速度5M,工作温度70,就是有点贵。
寿命跟以上三因素有关,还有就是同密封面的硬度,粗糙度有关。

网友:
高压旋转密封件

高压旋转密封件耐压可以达到100MPA,当然因转速、温度、介质等的影响而承压能力有变化。关于高压旋转密封,请参考http://www.xzhkmf.com/pro_04.asp

网友:
真是
长见识了,

网友:
唇形密封。。。。。。。

网友(2012-05-09):
能不能  封更高的压力啊

为什么是 压力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