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根据斜齿轮齿形条件怎么画不出它的平面图呀?

楼主(2008-10-01):
请教:我根据斜齿轮齿形条件怎么画不出它的平面图呀?
我是用CAXA画的?
大吓们!!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我根据斜齿轮齿形条件怎么画不出它的平面图呀?
我是用CAXA画的?
大吓们!!请指教!谢谢了!

不太明白您的表述。我用UG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