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环境中的气缸---请教

楼主(2008-10-01):
请教,气缸适用于多少温度的环境?我有一个装置,工件的温度在450℃左右,缸径63的气缸离工件有200mm左右,气缸推动连杆,起支撑作用。请问用一般的标准缸是否安全,在控制方面有什么要求?谢谢!

网友:
恐怕不行吧?普通气缸一般的工作温度不超过70度的,耐温的气缸也耐不了太高的温度啊,气缸长时间在那种环境下肯定要漏气的,尤其对气缸的密封元件损坏严重,呵呵

网友:
晕450度还用气缸,那个气管可能一百度不到就化掉了

楼主:
气管用8mm的铜管和铜管接头

网友:
汽缸.活塞.机械密封都用铜,或许可以试试。

网友:
温度太高 ,你可以换设计方案,不一定紧抓这不放

网友:
我也见过这种环境的油缸,可能环境还比你的还差,它是用在钢包的侧面,直接和钢包接触,这个油缸要和钢包一起转动。没有其它办法只能密封件坏了就换油缸。
要是你的气缸不跟随工件一起动的话,因该可以在气缸外面加一个循环水冷却装置,这样缸体温度最高也就100度。
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气缸不适用于过高温度.不考虑其它问题,在过高温度下,气体体积膨胀可能使设计的系统完全与预想的不一致.

网友:
气缸筒和活塞杆都加水冷就可以了,冶金行业都是这样做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