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公司现有一台数控车----求助

楼主(2008-10-01):
前辈们好,我们公司现有一台数控车,x轴伺服电机维修后经常发生开机回参考点以后出现x轴坐标值和实际位置出现偏差,这跟移动行程开关的撞块的位置有没有关系,怎么去解决?系统是beijingFANUC0-TD宁江机床厂的走心机

楼主:
把刀具移动后从新回参考点就好了,有时候要回好几次,关机从新开机也是这样,这跟当时维修时移动了行程开关的撞块有没有关系啊前辈。。。

网友:
如果你说的是回参考点位置偏差的话,也就是正好差一个螺距,直径方向是两个螺距
是减速开关不太好或行程撞块设置位置不合理,
回参考点是,压上减速开关减速,再放开减速开关后,寻找编码器零标。完成回参考点动作
其它的自己想去吧

网友:
检查脉冲编码器是不是安装错误?线数对不对?

网友:
检查行程开关是否不好或回参考点速度过快

楼主:
谢前辈们指点,我6号上班时再去研究,结果再告诉大家

网友:
x轴伺服电机维修后经常发生开机回参考点以后出现x轴坐标值和实际位置出现偏差,是什么意思?你是怎样知道实际位置的?是通过执行刀补吗?

网友A:
找厂家来修吧,这台机床是绝对编码器的,正常是不需要回零开关的,只是很大一部分国内的机床厂家都喜欢画蛇添足。你们肯定严重撞机才搞成这样的

网友:
此问题是由于参考点档块位于发信临界点上造成的,把X向档块向前或向后移动1/2个螺距的距离即可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厂家来修吧,这台机床是绝对编码器的,正常是不需要回零开关的,只是很大一部分国内的机床厂家都喜欢画蛇添足。你们肯定严重撞机才搞成这样的

beijingFANUC0-TD是多年前的老系统了,那时候还没有采用绝对编码器,所以,必须开机先返回机床参考点。

网友:
如果开机后第一次回零与以后的回零位置相同,就是挡块位置或重装电机时未进行参考点重置。如果多次回零有多种数值,则是电机与丝杠连接松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beijingFANUC0-TD是多年前的老系统了,那时候还没有采用绝对编码器,所以,必须开机先返回机床参考点。

系统老旧与是否采用绝对编码器无关,在参数中可选,我公司一台BeijingFANUC0-DMATE加工中心B轴用的就是圆光栅。

网友: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是的,是正负都有偏差吗?

楼主(2008-11-01):
谢谢各位的指点,因为要赶任务,所以一直没去动它,不过最近两个礼拜没有再出现过这样的现象了,晕。。。

网友:
检查会参考点的偏置参数。如果系统的偏置参数发生改变,回参考点之后的位置是不相同的。

楼主(2008-12-31):
问题解决了,3楼和9楼前辈判断是正确的,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