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谁知道这是什么材料?

楼主(2008-10-01):
我单位进口设备上有两个密封件,材料名称分别是MT12和FD5,请教有哪位大侠知道这是什么材料?

网友:
MT产品信息 ,MT制造商,MT生产商,供应商,工厂,出口商,公司 ...9 _3 J6 y! B9 H8 W6 `
2、刹车来今片是由高摩擦系数和长寿命的材料制成,刹车次数可达1,00,000次后调整一次,可耐较高的温升、当温度在75...施耐德中国区总代理特优价供应全系列MT开关型号全价格好 MT N1 MT06 MT08 MT10 MT12 MT16 MT N2 MT08 M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