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螺母防松---求助

楼主(2008-10-01):
各位师傅,双螺母防松,是薄螺母在下面,还是厚螺母在下面呢??? 谢谢了!!!

网友:
厚下薄上

楼主:
2# 能解释一下么? 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在社区里面有了成熟的讨论.在众社友的要求之下我把这个作成了一期问题,付上了比较详细的说明.请关注.现在我告诉你答案是厚的在上面,如果没有什么客观限制的情况下.

楼主:
我也认同你的观点,可是我在单位看到的双螺母防松是 薄的在上面!!! 是厂家装错了么?

网友:
薄下,厚上。仔细想想受力情况就明白了。

网友:
薄下,厚上。画出受力图就明白了。

网友:
对头,薄下厚上,机械设计图册错误与禁忌上就专门指出来了,我上学似的课本是厚下薄上,我找了及本专业图册查了,确实是薄下厚上正确

网友A:
厚上薄下,薄的相当于防松垫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厚上薄下,薄的相当于防松垫圈
受教 ,谢谢

网友:
肯定是厚的在上面

网友(2008-11-09):
薄下厚上

网友:
薄下厚上!!

网友:
虽然理论上是厚上薄下,但实际安装中还是厚下薄上,或者是两个螺母厚度差不多。

网友:
唔 理论基础是什么啊

网友(2008-12-14):
对于单螺母的,是厚下薄上;而对于双头螺母的,还真不是很明白。

网友:
9楼说的不错

网友:
学习了,还真不知道,看了讨论就知道了,呵呵,谢谢

网友(2009-02-06):
应该是厚的在上,薄的在下,厚的螺纹长,有利于防松

网友:
厚螺母锁紧,薄螺母防松,就是这样

网友:
LZ ,如果你感觉双螺母防松效果不好,可以考虑下自锁紧螺母!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厚上薄下,我学到东西了!

网友(2009-03-16):
可以用液压螺母替代去做防松动,方便安装和拆卸,也有具体力矩参数,将紧固力矩量化

网友:
厚上薄下,我师父教我的,绝对没错!

网友:
顶楼上美女!

网友:
厚上薄下在机械课程中就已经说过。

网友:
应该是厚下薄上。因为厚螺母受主要承载力,薄螺母才起放松的作用,而且在紧固螺母时一定要注意,厚的力矩大一点,薄的力矩小一点,不然以后拆卸也困难。

网友:
谢谢  又涨见识

网友(2009-04-16):
薄下厚上呢

网友(2009-06-1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网友:
在单位里,确实看到所有的双罗姆都是薄上厚下的

网友(2009-07-16):
厚上薄下,薄的相当于防松垫圈。支持

网友:
薄下厚上、、一般常采用两个等高的螺母、怕装错

网友(点评):
不考虑受力分配,还是起不到防松的效果

网友:
厚螺母锁紧,薄螺母防松,装配是先锁紧后防松,所以厚的在下,薄的要上

网友(点评):
不能这样去对

网友(2009-09-06):
学习了,我一直以为是厚的在下面,薄的在上面

网友:
没大主意细节,学习了

网友:
厚上薄下。。

网友:
感觉应该是薄上厚下

网友(点评):
薄下厚上看的多了,感觉会变的

网友:
厚上薄下,因为双螺母受力的是上面的螺母,但由于板手比薄螺母厚,不容易拧紧,如果螺栓够长,采用两个厚螺母最好

网友:
采用防松动的螺母就行了吧

网友:
我看好多都是薄的在上边 厚的在下边

网友:
厚的在里面薄在外面,两个螺母之间再有螺钉压紧!

网友:
看图识“字”吧

网友:
机械设计图册第六卷专门指出了这个错误,正确的是薄的在下面,厚的在上面,不过最好是设计成等厚的,这样不会出现装错的情况

网友:
一句话说点子上了 9# 龙ac007

网友:
不错 受教了 48# zipon

网友(2009-10-16):
呵呵,这还是98年清华大学的一道考研题呢!正确答案是薄下厚上!

网友:
受教育了,以前真不知道

网友:
谢谢,明白了些

网友(2009-11-23):
专业解释啊,真不错

网友:
真的受教了,一直是厚下薄上用的,并且新进的油压机上也都是厚下薄上的安装,看来是真的错了

网友:
薄螺母在上面,厚螺母在下面。

网友:
应该先上厚螺母,后上薄螺母

网友:
感谢48楼,厚下薄3上,学习了!

网友:
以前没注意过,有没有实际检验过的那个好???

网友:
受教了啊,谢谢

网友:
薄上后下~!~~~~~~~~~~~

网友(2010-02-14):
薄在下并80%力矩拧紧的话会不会造成机件配合压紧不够啊?

网友:
如果是我设计,我会把两个螺母设计成一样厚
' [! E9 `# c  l; Y+ Q答案应该是厚上薄下,具体原因记不住了,当年老师就是这么讲的

网友:
以前没太在意谁上谁下,受教了。

网友:
我也认为是厚下薄上,否则紧固力是达不到的,用薄螺母预紧能达到效果吗?

网友:
我想厚的在下面是紧固,薄的在上面是防松

网友:
48#是专业的答案,以前还真没有仔细去想过。。。。。受教了。。。

网友:
学习了,以前还真没注意过,还以为都一样呢

网友:
原来是这样,支持厚上薄下。

网友:
答案是厚的在上面,

网友(2010-08-12):
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从对顶螺母的防松原理谈起。
对顶螺母主要依靠增加螺母间的摩擦力。使用时,下螺母预紧力为80%,上螺母预紧力为100%。这样在两个螺母之间的螺栓部分也会变形并产生很大的摩擦力。按照预紧力的要求,薄下厚上是有道理的。
唐氏螺纹防松方式也是双螺母防松,不同的是两只螺母的旋向不同,为一左一右。因此效果较对顶螺母而言会好很多。
由于薄螺母没有普通厚度螺母使用广泛,因此,其价格不见得比普通厚度螺母便宜,实际使用中通用使用相同厚度螺母,这样互换性也好一些。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高手,原来一直以为是厚的在下面。

网友:
原来还有这讲究啊  …………

网友:
平时工作中这个细节倒还真没注意

网友:
我们平时都没注意 不分厚薄的 这值得细看

网友(2010-09-12):
採用偏心的螺母,薄的在下面,厚的在上面.除了上面樓主說的問題,其實安裝的方便性也有影響.鎖緊時使用開口扳手或梅花扳手,先鎖緊薄的螺母,在鎖緊厚的螺母,在鎖緊後面這個螺母的時候問題來了,如果薄的在上面,極容易沒鎖緊,或者扳手卡不牢

网友:
厚上薄下,因为双螺母受力的是上面的螺母,但由于板手比薄螺母厚,不容易拧紧,如果螺栓够长,采用两个厚螺母最好 !!
!!!!!!!!

网友:
74楼的理论很有说服力。
补一张图:

双螺母防松时产生两个摩擦力面,第一摩擦力面是螺母与被紧固件之间,第二摩擦力面是螺母与螺母之间。安装时,第一摩擦力面的预紧力为第二摩擦力面的80%。
在冲击和振动载荷作用时,第一摩擦力面的摩擦力会减小和消失,但同时,第一螺母会被压缩导致第二摩擦力面的摩擦力进一步加大。螺母松退必须克服第一摩擦力和第二摩擦力,由于第一摩擦力减小的同时第二摩擦力会增大。这样防松效果就会比较好。
双螺母(对顶螺母)的防松效果是普通弹性垫圈的八九十倍。
双螺母防松的关键在于保证第二摩擦面的摩擦力,因此要求第二摩擦面的预紧力大,第一摩擦面的预紧力为第二摩擦面预紧力的80%。从而也要求上面的螺母厚,下面的螺母可以减薄。虽然第二摩擦面预紧力是第一摩擦面预紧力的80%,但由于螺母受力不均匀,前几扣受力大,后几扣受力小,下螺母厚度最多可减小到上螺母厚度的50%。
结论:厚上薄下

网友:
实际应用中基本上都是用同厚度的螺母,简单实用。

网友:
但这个论题确实不错,受教了。
对不起,您两次发表间隔少于 90 秒,请不要灌水!

网友:
小弟我还没弄明白,师傅们说的厚上薄下,指的是螺杆的螺头是朝上还是朝下的啊?

网友(2010-11-06):
厚下薄上,厚的作为主要锁紧,薄的作为防松

网友:
原来我一直错误着 被书本误导了  谢谢 明白了

网友:
学习了,很受用。但在实际工作中,师傅们都说锁紧螺母在上面,看来是习惯性错误了。

网友:
如果不看,还真不知道。。如果让我不看完贴子回答的话。。我一定会回答错的。。

网友:
看的有点迷糊了哦,好像无论哪种都有理有据的呀!还是用一样厚吧!

网友(2011-04-11):
这是别人的分析,我感觉很有道理:
首先要明确螺母为什么会松动:一定是由于振动等原因使螺母和基体之间出现了间隙,螺母失去了轴向压力。振动中轴向压力的失去和产生是交替出现的,当再次产生压力时,此压力对螺母产生冲击,使得螺母往外窜动,最终导致螺母出现松动。如果螺母和基体始终贴紧并保持有压力,那是不会出现螺母松动的。

下面再来分别分析2个螺母:
外螺母受到2个力:1个是螺栓给的指向基体的预紧力F1,另一个是内螺母给的压力N1, F1=N1,方向相反,所以外螺母牙的蓝色一边与螺栓牙相接并受压。这点应该没有争议吧?

内螺母受到3个力,1个是外螺母给的压力即预紧力F1,第2个是基体给的压力N2,第3个是螺栓给的力F2。要确定F2的方向,关键要看内螺母牙的哪一边与螺栓牙相接,根据实际状况我们可以确定有图示3种情况。

图(一):内螺母牙蓝色一边与螺栓牙相接并受压,因此F2是指向基体的。这样等于两个螺母都给基体提供了预紧力,即F1+F2=N2。当内螺母和基体之间出现间隙,即N2=0时,F1、F2都变为0,此时2个螺母都失去了轴向压力,如上所述,必然出现向外窜动而最终出现松动。所以图(一)是没有防松功能的。
 y( {' F图(二):内螺母牙面和螺栓牙面没有接触或接触但没受压,因此F2=0,即F1=N2.,这样内螺母相当于一个平垫片,只有一个螺母(外螺母)起作用,自然是没有防松功能的。
图(三):内螺母红色牙面与螺栓牙面相接并受压,因此F2是指向外螺母的,即F1-F2=N2,当内螺母和基体之间出现间隙,即N2=0时,F1=F2,方向相反,也就是说2个螺母还继续受到螺栓给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轴向力,此轴向力使螺母牙始终和螺栓牙之间有压力,从而保持有摩擦力,所以2个螺母才不会出现松动,这就是所说的相低“对死”,是双螺母防松的基本原理。由 F1-F2=N2 得出 F1=F2+N2,即外螺母承受的力F1最大,所以外螺母选厚的合理。
 w

网友:
原来是这个道理呀,受教了

网友(2011-07-24):
说上下,不太清楚,应该说哪个应该装里面,肯定是厚的装里面,起到紧固作用,薄的装外面,起到并紧靠大螺母的作用,也起到了防松的作用!

网友:
这个我记得讨论好多次了

网友:
真是学习了,去年的一个设计总装图,薄上厚下,看来搞错了

网友:
好论坛啊,刚注册就学到东西了,对于我这个机械专业刚刚毕业的人来说,这个论坛确实能学到不少东西,好东西一定要顶个

网友:
学习了。基础的知识没碰到容易搞混淆啊

网友:
平常用的都是等厚的螺母不容易弄错,103楼说得对,说上下比较容易说混,还是说哪个锁里面外面比较清楚

网友(2011-09-05):
学习了 以前还真不知道~~~~~~~~

网友(2011-10-30):
学习了,不说还真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