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这样的圆柱弹簧是否有更简单的做法

楼主(2008-10-01):
用SW2007做了一个拉伸圆柱弹簧(是实际设计要用的,只是尺寸不一样),两端面部分比较不容易处理,请高手看一下是否有更简单的方法。本弹簧的要求是:螺旋线端点处与直线段的过渡曲线在俯视图上的投影是能标注半径的圆弧,该过渡曲线两端分别与螺旋线和直线相切。图片如下:

模型如下:

网友:
目前我用的是组合曲线的方法,其它方法还没有找到.期待中

楼主:
如果用组合曲线,怎么实现圆弧与螺旋线的相切?需注意的是螺旋线端点处与直线段的过渡曲线在俯视图上的投影是能标注半径的圆弧,用组合曲线能满足这些条件吗?希望能发一个用SW2007以下版本做的模型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