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92指令车锥----请教

楼主(2008-10-02):
最近正在学习G92指令车锥!
          一直弄不明白'R'值!     希望能再次获得答案!
                           详细点的

网友:
简单 !

R就是斜率!如果你是车的正常的1:16的锥牙  就是拿你的车刀路径长除以16*2就行了, 就是告诉机床你的螺纹的锥度是多少!机床就根据你的值确定在车牙时X轴向后移动多少

网友A:
楼上的说的太大概了
R就是锥螺纹起点值减去终点值的半径差

楼主:
两位大哥加小弟QQ吧

两位大哥加我QQ吧452173992
       这样我就能明白点啦!

楼主:
G94栺囹車锥---请教

关于G94指令车锥~~~~~~~~~~~请教最近正在学习G92指令车锥!
          一直弄不明白'R'值!     希望能再次获得答案!
                           详细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好长时间没用的,记的有点不清楚.让我查下资料在告诉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哥.你是不是能错了,应该是G92螺纹循环车削吧?
用G92车锥螺纹时,中的R为锥体螺纹的锥度,既螺纹循环的起点减去终点的半径差,有正负值。

网友:
G92车螺纹

我用过GSK980T系统的数控车,公制螺纹的R值是锥螺纹的起点与终点的差,除以2啊!!

网友:
G94端面车削循环编程举例

我这里说是的GSK980T统统的!你学的是什么系统的呢!!

网友:
看来懂数控的人真不少
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人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如果安以上说法,你们的产品全部报废

我提示你,起点和终点一定要留心,,R的正确是否就是和起点和终点
系统的参数一般是半径量来算的

楼主:
蒽慁
 莪問dě憱寔G94車锥!
     广数980TA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哥哥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哥哥啦!

网友:
一般加工都离端面一定距离
那么加工锥面时 一定要用实际起刀点 和实际结束点来算
这样才能和图纸要求符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啊是啊
  就是离开一段距离!
   问题是怎么算 啊 ?
  呵呵 !

网友:
你们说的都在理

网友E:
会了吗,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说的太大概了
R就是锥螺纹起点值减去终点值的半径差

我说的是正确的,你没有理解,算半径差,多烦,算两个半径,你要车螺纹,车多少长总知道吧!编程车刀离工件多远总知道吧!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呀,你的半径差,不就是车削路径除以锥度比吗?,再除以2了,我天天加工,难道我加工都是废品!那我厂里不亏死1

网友:
G94端面车削循环编程举例

10楼,你的举例对吗?别误人!

网友F:
。。。。。。。。。。。。。。。。

《用G92车锥螺纹时,中的R为锥体螺纹的锥度,既螺纹循环的起点减去终点的半径差,有正负值》。这是错的。
  在加工英制螺纹。或管螺纹计算出来是错误的。在计算R 值  ,一定要考虑他的进刀点和
退到点,这样他的R值就变化了。。。

网友G:
不就是刀具路径大头直径减小头直径除以2么,搞那么复杂,注意下正负号

游客

网友(2012-05-24):
哈哈

网友(2008-10-27):
引用 网友G:
不就是刀具路径大头直径减小头直径除以2么,搞那么复杂,注意下正负号

正锥是+,如外螺纹;
倒锥是—,如内螺纹。

网友:
循环起点与终点的半径之差,加工正锥外螺纹是负值,反之,,,,

楼主:
我已经明白些啦!

经过自己的努力!
       已经想的差不多了!呵呵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忙喽!

网友(2012-05-24):
R值就是螺纹的起点与终点的半径差

网友:
大径减小径除以2,但有正负,若起点螺纹小于终点直径则为负反之为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说的是正确的,你没有理解,算半径差,多烦,算两个半径,你要车螺纹,车多少长总知道吧!编程车刀离 ...

比如长65。锥比是1比16。应该怎么算啊。谱请指教。

游客

网友:
比如,你螺纹车65长,定位点起刀点在Z10.0,那么R的值是(65+10)/32,,如果是GSk928系统,应该是除以16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G92车锥螺纹时,中的R为锥体螺纹的锥度,既螺纹循环的起点减去终点的半径差,有正负值》。这是错的。
 ...

朋友你好。我是半懂。半不懂的。。可以举例吗。。。

网友:
G92设定坐标怎么取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