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铝件静电喷涂如何提高附着力?

楼主(2008-10-02):
各位大虾,偶有一批铸铝件需静电喷涂,如何做表面处理才能提高附着力,请指教。谢啦。

网友(2008-11-05):
引用 楼主:
各位大虾,偶有一批铸铝件需静电喷涂,如何做表面处理才能提高附着力,请指教。谢啦。
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必须做到铸铝件表面很干净,没有杂质附着。其他的,请参考静电喷涂关于铝材方面的内容。

网友:
好象前处理时要多加一个钝化处理~

网友:
加一道磷化处理,可以提高粘附力

网友:
我们公司做的球铁铸件 喷塑之前做的是磷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