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232C剃齿机光整时,径向进给行程冲出---请教

楼主(2008-10-02):
我厂有一台七十年代南京第二机床厂产的Y4232C型剃齿机,是今年三月份将电路改成PLC控制的.从九月初就有问题了,有时一个班能出现一到两次光整时,行程冲出(越位,机床的液压被压停保护),九月三十号那天机床的的径向进给刻度盘不走了,行程开关坏了,只好换了一只新的.刚开始开机正常,等做了几十件产品后,行程又越位卡死.故障是随机性的,有时是做二十件出现一次,有时是做一到两件出现一次,后面的三只继电器已换新,故障依就,测510线在机床工作时是0~220V高低变化,这个是径向进给的快退.径向进给进是511线,它的功能是径向进给,刹车电路(保证每次刻度盘进给时,行程档块能很好的定位在中间位置.511线的电压有点异常,是0~180V之间波动,到150V时刻度盘上的行程就要冲出了.511线是直接从PLC的输出点引出的,PLC的型号是FX1N-40MR.我当时打电话问了南二的师傅,他说要我们稍停一会就好了,然而我们停了半个小时以后,去开机加工产品,只做了二十多件,老毛病又出现了.......请教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怎么无人能回复??????

楼主:
社区里搞剃齿加工的人太少了!

楼主:
是不是问题太难了????

网友:
我对剃齿机和FX1N-40MR的PC机不熟悉,不过按照楼主的描述来看:
1,PC机有干扰,引起PC机误动作。(先检查接地线,或者加隔离变压器)
2,PC机运算速度慢,跟不上机床的动作。(一般不会)
3,行程开关输入到PC机的信号不好。(PC机里面的三极管,电阻.或者继电器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换新的)
4,行程开关输入到PC机的信号延时时间长。(PC机编程时候有线圈延时功能,检查更改程序)
5,PC输出到511线的信号不好。(PC机里面的三极管,电阻.或者继电器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换新的)
6,PC输出到511线的信号延时时间长。(PC机编程时候有线圈延时功能,检查更改程序)
7,电线虚接。(检查行程开关到PC,PC到511线的接头。最好把所有的线检查拧紧)
还有我不知道你说的0~180V是用什么变压输出的,可能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属电气控制故障,转移版面试试!

楼主:
今天我已经将这台老剃齿机刀架拆下来,解体.发现径向进给刻度盘下面牙嵌式离合器与刀架径向进给轴连接的销子失效了.四处是齿轮与轴连接的平键或腰子槽失效且齿轮内孔已经磨损,,三处是轴承跑内圆.两处轴承跑外圆....这台老机床是七十年代南二出的,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我们老板买回来已经用了十多年,机械部分一直没有大修过.这次因电器毛病才停下来大修.
       其实我前天发的那一帖,看起来说的是电器故障,但是引起光整时径向刻度盘冲出的原因不止这些,刻度盘下面的销子失效了,刻度盘夹不紧,也会冲出去.机床各传动链之间的间隙过大,机床在切屑加工过程中,机床产生振动,造成刻度盘在停留时,档块定位不准,总是冲到行程天关滚轮的外面.也会冲出去.因为剃齿机的剃齿加工过程中主轴正转反转交错进行,转动链之间的间隙过大,刀具在换向时产生的冲击力很大,同时噪声也很大,加上轴承跑内圆,跑外圆,机床运转起来不平稳.机床的振动加倍.行程开关触点外是一个滚轮,滚轮里面有一个弹簧.在弹簧自身弹力作用下,刻度盘的档块被推到滚轮的另一边去了,停的位置不是滚轮的正中间,而刻度盘销子间隙又大,光整时,刻度盘的组合档块同时压住径向持续进给控制开关,光整开关,此时如振动过大或在其它外力的作用下刻度盘最后一个组合不能很好定位,冲出压到越位保护开关,机床液压断电,整个系统断电.
        在这种情况下,如加工的齿轮公法线过大,刀子一次压得过紧,切屑时刀架产生振动,光整时行程也要冲出的,剃刀的小刀口磨得过钝,加工时齿轮的公法线尺寸做不下去,刀子切屑时很费力,刻度盘行程也要冲出.
       电器部分:能耗制动电路,PLC输出端子连接的线号,509是径向盘进,510是径向盘退,511是能耗制动,保证机床每走一次行程,刻度盘上的行程档块能够很好的定位,也叫刹车电路.最易坏的是5A的整流二极管,刹车接触器.这些我都检查过,不好都换新了,但是机床还是不正常,查PLC,FX1N-40MR的输出端子Y11,Y11内部的小型继电器吸合不好了,修PLC.

网友:
首先支持5楼"凡人一个"大侠的观点,比较实际.

楼主的帖子有些难以理解,虽叙述的比较详细,但也许你自己明白,别人看你的帖子却很迷糊,最好在说电路时付上电路图,你说511线时,很难明白这根线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电路图有,但是我这里没有扫描仪,不能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