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之中线切割短路的解决办法---讨论

楼主(2008-10-03):
我操作的是DK7732宁波中原的线切割,单片机控制,在加工之中,最头疼的是出现短路问题,通常是机床遇到短路后自动回退三次,如果三次短路消失,切割继续,如果问题还是不能解决,那只有解丝了,如果不解丝的话,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大家说说看.

网友:
出现短路时,我一般让他一直回腿,直到开始放电为止!

网友:
焊接的工件或热处理的不好的工件最容易出现短路了

网友(2008-11-18):
材质不好的工件最容易出现短路了

网友(2009-08-03):
手动回退   到火花 水换干净点 好点

网友:
昨天下班前10分钟的样子,我负责的一个项目里的一个关键件就出现了短路,而且是怎么回退都依旧短路,吧丝全退出来还是短路,材料是40Cr锻件。换了丝还是短路,最后认定是床子的问题,让厂家来,还没解决好!
+ m- _0 L/ M3 q6 Z我现在愁得是重启机器的二次定位精度问题,0.04的公差

楼主:
最怕的就是七楼遇到的问题

网友(2010-10-13):
我以前也是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很是头疼。后来,把丝架距离调高了一 些,问题就很少出现了。呵呵,你说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