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出料机构方案可行性和可靠性讨论

楼主(2008-10-03):
各位大侠,小弟在进行一台自动机的设计,基本的方案如下:
1、凸轮分割器转盘式设计;
2、工作周期1秒,即凸轮分割器的输入转速为60转/分钟;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1、出料工位动作要求实现吸住产品后退80MM再旋转90度放下产品,这2个动作用气缸实现就出现动作周期过长的情况;

解决方案:
1、顶出产品替代吸出
摆动凸轮+摆杆滑块机构,放大凸轮行程实现顶出,弹簧复位和加预紧力;因为周期为1秒,减去凸轮旋转动作周期0。25秒,减去旋转和旋转复位的时间,剩下0。25秒时间完成顶出复位的动作,就是说要0。25秒内凸轮完成推程和回程
2、吸住旋转90度
摆动凸轮+摆杆机构
3、凸轮设计采用中速中载适用的修正正弦曲线

存在的疑问:
1、小弟觉得顶出产品的凸轮机构有可能出现可行性问题因为在0。25秒内完成,行程比较大80MM,担心弹簧复位的能力;
2、因为担心凸轮的位移S设计成80MM会出现不稳定情况,所以附加摆杆机构扩大行程,是否只用直动从动件的凸轮机构就可以?
3、最初打算用多杆机构实现平移80MM后旋转90度的动作,后来因为觉得难度高和过于被动没用采用,连杆机构可以实现这些动作吗?
4、我们厂的一些设备凸轮机构采用气缸作预紧,替代了传统的弹簧,这样有什么好处?是不是保证恒定的预紧力?

初次进行凸轮机构设计,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作为凸轮,要0。25秒内凸轮完成推程和回程是没有问题的,可能要考虑杠杆以减小凸轮的直径。
另外最好有个动作图说明会一目了然。
最后:感觉出料工位动作太复杂,占用了整个机器时间。建议将这个工位的动作单一化,用另外的机构完成后面的反转等动作,这样就可化解出现出料工位时间紧张的矛盾了。
“采用气缸作预紧,替代了传统的弹簧,这样有什么好处?是不是保证恒定的预紧力?”:关于这点,单就预紧来说,本质上没有区别,而且弹簧简单方便便宜。但用汽缸会有另外的功能,即有时可以增大行程。

网友:
我的邮箱:summerzhong@sohu.com
电话:13594302097 欢迎探讨。

楼主:
自动机,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将动作单一化的想法是有的,但是由于表达上没有明确表达出来,就是解决方案的前2点

还有3个问题请教:
1、位移的取值有没有一个相对的标准?靠经验决定?(在保证压力角的前提下)
2、基圆半径的计算。作图法只能求得一个区域,如何确定?还是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图用划线法来确定?
3、有没有专业从事凸轮加工的厂家?

网友:
回复 楼主:

jpcen05网友:好!
凸轮的设计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比如:行程、基圆半径、磙子直径、凸轮曲线种类、加速度、最高转速、寿命、稳定性等等。熟悉了靠经验、不熟悉就只有靠计算了。
国内凸轮设计方面的资料好象不多,我不太熟悉,如果你有相关设计资料,请发给我学习。我在日本时得到了一套日本专业凸轮生产公司编写的资料,一般按它设计。如果你需要,可以扫描给你(日文,我暂时没有时间翻译)。
你的问题如果有个方案示意图就比较好理解和判断。
至于专业从事凸轮加工的厂家我不清楚,一般都是线切割再高频zhan火、磨削抛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小弟在进行一台自动机的设计,基本的方案如下:
1、凸轮分割器转盘式设计;
2、工作周期1秒,即凸轮分割器的输入转速为60转/分钟;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1、出料工位动作要求实现吸住产品后退80MM再旋 ...

觉得楼主描述不是很清楚,应该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好一些。
最好能把机器工作的时序图简洁的画出来,方便大家参考。

楼主:
自动机前辈,郭棚机器前辈
由于我的计算机坏了,要迟2天才可以上传时序图,抱歉!

网友:
“采用气缸作预紧,替代了传统的弹簧,这样有什么好处?是不是保证恒定的预紧力?”:关于这点,单就预紧来说,本质上没有区别,而且弹簧简单方便便宜。但用汽缸会有另外的功能,即有时可以增大行程。

由于弹簧在伸缩过程中产生的是变应力,而且凸轮和滚子是线接触,所以对凸轮寿命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我想这才是为什么采用气缸的原因。

楼主:
各位前辈,这是出料工位2个凸轮的时序图和简图,请查看附件

Drawing1.dwg

Drawing1.dwg

网友:
请问楼主80mm是顶出来还是吸盘吸住再拿过来?

楼主:
理想的情况是吸盘吸出来,是首选方案
顶出来只是替代方案

网友:
可以将旋转90度的机构整体来回移动来实现吸住,即可不要顶出

网友:
按照实际的情况来看,工作的过程之中可以穿插重叠进行时间分配,使得每个步骤有最多的时间,应该不止你上述的哪一点时间。具体要你的大体方案确定

楼主:
郭棚机器前辈,这是我的分析,请指教!
动作要求:
1、水平从夹具里取出产品,水平行程80MM
2、旋转90度放下产品
可供选择的方案:
1、用一个组合机构完成平移和旋转,难度大,工作可靠性需要进行确认
2、分开2个机构分别进行
1/分开平移和旋转的动作,这样可以重叠进行,但是时间最多还是0.5个周期;
2/分开顶出和旋转的动作,时间同上;

楼主:
回复自动机前辈
可以将旋转90度的机构整体来回移动来实现吸住,即可不要顶出

可能存在旋转机构的传动受来回移动影响,现在个人还是觉得顶出比较好

网友:
jpcen05友:

   别叫什么前辈了,我也没到那个资历,大家同行,问题共同探讨。

请问: 间歇运动输送是走半个周期,停半个周期吗?
       如果工作频率为1秒,一般八分度的马耳他轮运动时间是3/8秒,剩下的是停留时间。用市面上售的分割器还可以达到更多的停留时间。
       80mm的距离比较长,顶出时有惯性冲击。但是如果占用运动的时间提前行走,待工件成形完毕顶出,再利用拉簧迅速退回。应该比较完美

  因为上面的动作我也刚刚做过设计,并且正常运行,我的工作节拍也是1秒,旋转臂长300mm,有提升抓取动作,全机械结构

楼主:
那就不客气了,郭棚机器友:
1、间隙运动输送是使用凸轮分割器,运动时间可以按照机器的要求而购买,但是为了驱动的平稳,选择运动时间为1/4周期,停歇时间是3/4周期的;
2、关于这点有点不大明白,和我理解的不一样
“80mm的距离比较长,顶出时有惯性冲击。但是如果占用运动的时间提前行走,待工件成形完毕顶出,再利用拉簧迅速退回。应该比较完美”
我的理解:运动未完成就行走,会出现相碰撞的情况,因为要分割器停下来再进行顶出的

网友:
呵呵,没有看见整机的情况,运动状况描述的可能有些出入。

楼主:
哈哈,整机还在设计中啊!
不过可以上传个示意图的,要迟点了,稍等吧!

楼主:
上传个示意图

2008-10-15.dwg

网友(2009-03-17):
在各位前辈面前献丑了!发个参考机构简图!

JPCEN05友好   我觉得只要能完成需要步骤,机构越简单越好因时间有限,只画简图,望对你有帮助!你的想法是在分割器停歇期间将工件由后方托出,再有吸盘取走,2步完成作业,还要旋转90度,第一步其行程是工件的长度+转盘的厚度。如果可以直接将工件取出  可以参考下我的简图!直接取料然后水平后移,在移动的过程中接触到固定的滚轮使其转向45度,然后吸盘松料,工件沿斜面滑动至平面,取料臂是活动臂,上有拉簧使其在完成一套动作后迅速归位!

机构.dwg

网友(2009-05-26):
五个手指的力量很小,但握成一个拳头的力量就要大很多倍,我喜欢的一句话.

网友(2012-03-18):
会不会 ,有时候卡在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