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块偏心激振器轴承发热问题

楼主(2008-10-03):
振动筛块偏心激振器轴承经常发热过早损坏问题可参考

网友(2020-03-17):
学习了。文章主要观点:轴承装入前放在润滑油浸泡一下后再装入轴承壳;MoS润滑脂加到空间的1/3;最后加些32#机油或20汽轮机油。以后补充油时也按MoS润滑脂后加32#机油或20汽轮机油。
这种方法是否有大侠验证过,请谈下效果

网友(2024-08-20):
好帖子,学习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