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油轴承含油率如何检测

楼主(2008-10-03):
请都教各位含油轴承含油率如何检测?

网友:
含油率检测

就和检测产品密度一样的方法,测量产品重量后,测量一下体积,把产品放进小电炉里加热半小时后,测量重量和体积,与前面的数据减一下,就能算出含油率了!

网友:
送你个含油率的国标吧

这个含油率的国标不知道你能不能用的上,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