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1循环加工是如何使用刀具半径补偿?

楼主(2008-10-03):
在数控车中,在G71中使用刀尖半径补偿G41.G42时,G41.G42应该加在哪个位置?
有人提出以下方法(fanuc0i系统):
G71           ;
G71P10Q20U0.5W0F0.2;
N10G0G42      ;
...
...
...
N20G40...;
但在化学工业出版社周湛学刘玉忠主编《数控编程速查手册》中,明确提出G71在ns--nf的程序中不应该包含刀尖半径补偿,而应在调用循环前编写刀尖半径补偿。(387页)
请求大家帮忙给以指导!

网友:
我试过 ,在ns-nf之间可以加,也可以在之前加,但是G40也要相应的加在之内或者之前

网友:
不推荐在循环里加,那样在小退刀补偿取消的地方容易干涉

要是必须,就把Z放大,这样浪费加工时间
推荐在循环外,远点加入,这样安全,保证没有干涉和撞击的可能

网友:
放前放后都没问题,关键是要注意,不能出现两个G42/G41,只有在执行G40以后才能再继续执行半径补偿,还有,不能连续两段无运动指令。
还有一个关键的,G40取消刀补的程序段选择要合理,否则会出现过切报警。
按FANUC的说明 ,放在循环指令前,尺寸向外让一个刀尖半径,放在循环程序中,粗车是不执行这个刀补的。只有精车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