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拉床知道拉力怎么选电机呢?

楼主(2008-10-03):
各位大侠帮帮忙!刚入机械行业不久,现在我要设计个拉床,知道拉力是20t,整个行程包括快进、工进和快退,电机选用变频的。现在假设电机是通过联轴器直接与丝杠连接的,那请问电机要根据什么来选择呢?电机的功率是根据什么来推算出来的?

网友:
电机与丝杠直连???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假设直连的话,关键是我想明白根据什么来算。

网友:
将负载拉力折算为丝杠端的扭矩,由于电机与丝杠直接连接,丝杠端的扭矩大小就是电机端的扭矩。根据扭矩选择电机即可。当然你可以根据要求选择出电机速度后选择电机的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指点!还想问一下,负载折算成丝杠扭矩是根据什么公式来算?不是要根据拉力算出在丝杠上的摩擦力吧?还请大侠指点!

网友:
将拉力转换为扭力,再查看电机的扭力值,考虑力的传递损耗及放大系数便可。关于拉力转换成扭力的方法,你可依据你的丝杆的种类及型式如滚珠丝杆或梯形丝杆,还有螺距等,网上有很多计算方法的。

网友:
长沙机床厂生产的20T拉床(液压)的电机是22KW。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各位大哥!得到你们的帮助很是感激!小弟在这里再次谢谢了!

网友(2009-03-03):
我们用的拉床是自己做的,只有工进和快退,工进用30KW电机,快退用4.5KW电机.

网友:
电机功率计算方法是线圈绕制的特性系数9.55x10^6/转数,机床电机功率选用应考虑:1.丝杠类型及直径,各类丝杠磨擦系数不同,因而传递效率不同。2.导轨组合形式,工况不同静、动摩擦系数不同(系数要靠经验,细微差别对计算结果影响很大!我常用0.11)。公式我书上有,直接给你怕你忘得快。

网友(2011-03-19):
谁有拉床的说明书啊,结构图啊,越详细越好,帮个忙吧。想个人做一台拉床,到36的键槽 长20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