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测量一面二孔定三轴后为什么要重定基准

楼主(2008-10-03):
  我刚学三坐标测量机,在看一些人家编的自动测量程序后,发现在用一面二孔定好三轴坐标后,还要重新在一个孔内不同的高度上测两次圆,然后将这两次圆的中心点连成轴线重新定一次三轴坐标系zs992@sina.com,好象是为后面测孔的圆柱度用,不知为什么.那位大师能告诉我吗.

网友:
可能你测量两遍的圆柱是基准A,平面只是用来定Z轴原点的。

网友:
交流 交流

在进行尺寸测量时我们会指定一个零件坐标系
 (依据图纸和3D模型),
再建立一到N的副加坐标系
 (1.为了方便测量减少测量程序步骤
 2.是测试规范需要
3.你初次定义面法向的轴和圆柱轴不同轴
4.零件在实际装配下出现后问分析中的测量.)
~~~~~~~~~~~~~~~~~~~~~~~~~~~~~~~~~~~~~~~~~~~~~~~~~~~~~~~~~~~~~~~~~~~~
~~~~~~~~~~~~ 以上是本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编程用!第一次没什么用的拉,只是告诉三坐标那个东西在那里,定个坐标而已.第二次才是真正的开始测量尺寸!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2010-05-29):
用孔的轴线作基准可以使圆柱度测量精度更准确些

网友:
评价圆柱度  或者以孔做基准评价一下形位公差  或者其他

网友:
呵呵,晕到中,期待更好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