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布技术的讨论

楼主(2008-10-03):
摘要:涂布技术广泛地应用于纸张和薄膜等基材的涂布及复合包装。目前,国内许多印刷包装机械企业使用涂布复合设备,其涂布种类和刮胶方式比较单一,涂布技术的应用也大受限制。本文作者将根据自己多年开发、设计涂布机的具体生产实践和经验,介绍有关涂布技术及应用。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印刷包装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再加上入世以后国际和国内市场的需要,都要求我国的印刷包装机械和包装工艺的质量均要有明显地提高和改善。目前,虽然在全国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印刷包装机械企业,但真正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包装机械制造企业较少,许多小型企业甚至根本没有真正的机械设计人员,实在令人担忧。特别是一些涂布复合设备的制造,大多数要求单件订做,更需要机械设计技术较强的涂布机制造企业宋生产。无论那一种涂布复合设备,其关键部分就是涂布头,而涂布头采用何种涂布刮胶方式,会直接影响涂布的质量和效果。目前许多企业涂布种类和刮胶方式比较单一,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很有必要来探讨涂布复合设备的几种涂布刮胶方法及其应用。
2 上胶涂布类型及应用

涂布复合设备主要应用于塑料薄膜、纸类、电化铝、布料及皮革等多种卷筒基材的上胶涂布与复合加工。它广泛地应用于各类包装领域,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涂布复合设备大致分光辊上胶涂布,网纹辊上胶涂布和热熔胶喷挤涂布三种。
2.1 光辊上胶涂布
这种上胶涂布通常采用两辊转移涂布。调整其上胶辊和涂布辊之间的间隙,就可以调整涂布量的大小。整个涂布头部分的结构较为复杂,要求上胶辊、涂布辊、牵引辊及刮刀的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高,成本也比较高。 由于这种涂布机主要采用高精度的光辊进行上胶涂布,涂布效果较好,涂布量大小除了通过上胶辊和涂布辊之间的间隙来调整,还可通过涂布刮刀的微动调节来灵活控制,涂布精度高。目前在涂布复合设备上的应用也最广。
2.2 网纹辊上胶涂布
这种涂布设备主要采用网纹(凹眼)涂布辊来进行上胶涂布。其涂布均匀,而且涂布量比较准确(但涂布量很难调节)。用网纹辊涂布时,涂布量主要与网纹辊的凹眼深度和胶水种类的精度有关。网纹辊的凹眼深度越深,胶从凹眼中转移到基材上去的量相应也越多;反之,网纹辊网凹眼深度越浅,转移到基材上的量也相应减小。与黏度也有很大关系。胶水黏度太大和太小都不利于胶的正常转移。胶水黏度大易转移,太稀则易流淌,使上胶不均匀,易产生纵向或横向流水纹。所以,一旦涂布网纹辊和胶的种类定下来后,就很难调节其涂布量,这也是网纹涂布辊的应用受到限制的主要原因。
2.3 热熔胶喷挤涂布
这种涂布设备主要将固态型的胶经加热熔化后,由液压装量将胶经涂布模头直接喷涂在基材上。热熔胶涂布是近十几年来发展起来的新技术,热熔胶涂布不需要烘干设备,耗能低;热熔胶为100%的固态胶成份,不含有毒的有机溶剂。而普通的上胶涂布多采用有毒的有机溶剂(如苯等)来稀释胶,其所造成的有毒气体对操作人员的危害也极其严重。 热熔胶涂布与普通的上胶涂布相比有其独特的优点。热熔胶涂布是一种绿色环保型的涂布技术,它的生产速度快、效率高、成本低,设备占地小,投资回收期短,是经济实惠的投资项目,已广泛用于包装,医药,汽车,服装,电子等行业。热熔胶涂布具有巨大的市场发展前景,该技术在市场上的发展比例将越来越大,并会不断出现新的应用领域。
3 刮胶方式及应用
涂布过程中往往会上胶不均匀,这就需要有一定的刮胶机构,将胶刮均匀。刮胶机构主要有不锈钢片刮刀、逗号刮刀、刮棒,钢丝刮刀、气流刮刀等。
3.1 不锈钢片刮刀

这种刮刀采用不锈钢薄片剪切后,压在刮刀座上并作用在上(涂)胶辊上,其结构如图1所示。由于不锈钢薄片较软,故刮胶不是很均匀,大多数用于网纹辊上的刮胶,也用于光辊上胶涂布的预刮。 但这种刮刀在网纹辊上胶涂布装置中的正确运用也可以对涂布量的大小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刮刀压力 目前用于网纹辊上刮胶的刮刀基本上采用不锈钢刀片。在涂布时,刮刀作用在网纹辊上的压 力过小,当有杂质时,会将刮刀顶起来造成缝隙,使得涂布不均匀而且涂布量增加。影响刮刀压力的因素是:刀片的软硬度和刮刀与网纹辊的角度等。在实际操作时,以压锤调整刮刀为宜,其刮刀压力一般在200~400kPa左右。
   (2)刮刀角度 刮刀同网纹辊触点切线之间的角度一般在15°~30°之间。如果角度太大,其刮刀几乎顶着网纹辊,而网纹辊的表面是不平滑的,当它高速运转时,会引起弹性刮刀片的震动或跳动,使溶液被弹起来,造成涂布量不均匀,引起涂布量差异大的问题。另外太大的角度还易损伤刮刀刃。
(3)刮刀锋利度 刮刀的锋利度主要取决于刀刃磨损的角度、溶液的纯洁度、以及刀的材质。如果是新刀,合适锋利度刮刀应可有效地刮干净网纹辊上的粘合剂液层而不产生刀丝。刀的锋利度适中,就能有效地刮干净胶水层,从而获得均匀一致的涂布量;反之引起涂布量的波动变大。
(4)刮刀平整度 要求刮刀平整度不产生翘曲变形,涂布量均匀一致,否则涂布量误差变大。刮刀的平整度取决于安装刮刀的方法,当然也有可能与刀架槽中或刀片、衬片上粘有杂质有关,因此在装刀时应擦净衬片,然后将新刀放在衬片后面,装入槽内。旋刀背螺丝,应先从刀片的中间旋紧,再逐渐往两边旋紧,并且两边要轮流旋紧。为防止刀片尧曲,在旋紧螺丝时应经两或三遍完成,一边旋螺丝,一边拿块布夹紧刀片与衬片,并用力向一侧拉紧,这样装配成的刮刀较为平整,能保证涂布的均匀性。
   (5)刮刀的左右移动 刮刀左右移动对提高刮刀利用率、减少刮刀对网纹辊的磨损有着重要作用。从这方面考虑,网墙磨损少,网眼相对就深,盛装的流体部分就多,有利于达到所要求的涂布量。刮刀左右移动可以有效防止产生流水纹,并且可以使基材宽幅上的涂布量较为均匀。
3.2 逗号式刮刀

此类刮刀常采用强度、硬度较好的圆钢制成刀口。刮胶时该刮刀固定不转动,如图2所示。这种刮刀的强度,硬度高,刃口直线度误差小,可以采用气动和微调机构来调节和控制刮刀位置,涂布量控制和刮胶精度高,使用也极为方便。由于其刮胶很均匀,所以适用于光辊上胶涂布的精确刮胶。
3.3 刮棒

这种刮刀常用强度硬度较好的圆棒精加工而成。刮胶时要求圆棒转动,如图3所示。有时刮棒也可直接刮在基材上。刮棒的全跳动误差要求很小,多用于光辊上图3刮棒式刮胶装置胶涂布的预刮胶。当胶水黏性大时,也可以直接用刮棒刮在基材上,作为该涂布机构的精确刮胶。也可以用于涂布量较厚的一次性刮胶。
3.4 钢丝刮刀

这类刮刀在高精度的冷拉圆钢外密绕不锈钢丝精制而成。如图4所示。如果钢丝刮刀在刮胶时由微型直流电动机带动旋转则效果更好。刮胶时钢丝刮刀通常直接作用在基材上。但一般来讲也只用于光辊上胶涂布的预刮胶。后面通常还需要逗号式刮刀的精确刮胶。
3.5 气流刮刀

气流刮刀机构通过均匀喷出的气(压)流作用在上胶光辊上,起到刮胶的目的,如图5所示。要求气(压)流在光辊的整个宽度上分布得均匀,这种刮刀多用于刮流动性较好的胶。这种刮刀的刮胶精度也较高,目前广泛地应用于白板纸的涂布刮胶。
4 结束语

涂布刮胶技术虽然在我国已经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历史,但由于涂布机制造大多属于单件定做的产品,所以各个企业的生产技术不公开,因此涂布刮胶技术的发展一直受到限制。当然,随着一些专业制造涂布复合设备厂家的出现和发展,一些更新型的涂布和刮胶方法也会随着出现;另外,刮胶也经常会采用几种刮刀进行组合刮胶。预计在未来的几年内我国涂布刮胶技术将以更快的速度得到发展

楼主:
现在国内已经研究出K式涂布,无溶剂涂布(五辊式)还有六辊式涂布了,以及热熔胶涂布(速度可以开到150m/min),请业内高手参与讨论,共同提高,把行业做大,多出口点设备,赚点外汇

楼主:
看来这个行业太偏了,只能等待中-------

网友:
我们单位目前想研制的一台设备可能与涂布技术有关,是用于印染上的,取代印染成套线上的轧机,目的是节约能源,但目前也碰到了问题,涂层的均匀度做不好,很想看看你涉及的设备,或许你能给我们出出点子

网友:
是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了,我买的衣服中里就有经常掉色的,嘿嘿。

网友A:
有做锂电池涂布的吗?做个行业还有待成长呀!!

网友B:
我在的公司也是生产,涂布设备的,现在技术还可以,比起刮刀装置,我更注重烘干装置的设计及应用,现在我们生产的涂布几烘箱长的都达到了30米了

楼主(2008-11-23):
晕,跳槽了,现在在做PU发泡线了还有铝塑板设备,

网友:
5楼说的衣服掉色应该是丝印原料问题,涂布复合机我也就见过一次,经验没有,隔行如隔山啊

网友:
涂胶不均怎么办?

我不是做涂布机械的,但遇到了把胶水涂到薄膜上,涂不均匀的问题,那位高人能指点一二将非常感谢。zbjunlyli@163.com

网友:
可参考印刷机油墨控制原理

网友:
nl2000x看到留言加我QQ156689641

网友:
我也是做涂布和复合设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复合机就是吧胶水涂到薄膜上,我做过,可以供你参考

网友:
个人觉得涂布机跟复合机实在可以通用,只是增减一只放卷机(从结构上来说)
本人入行不久,请指点

网友(2009-01-13):
防伪涂布及配料技术

我是做防伪涂布材料方面的,包括离型层和成像层,现在成像层在模压时掉涂层严重,有时又粘版,或者烫印不好,请高人从料液到涂布工艺等全方面指点。谢谢

网友:
我是做模压转移涂料的,是不是和你属于同一行。

网友:
我是做模压转移涂料的,请问你们做的是硬压还是软压?

网友(2009-02-13):
关于如何刺激经济思路讨论下么

今年我想应该会好起来的

我们国家的经济飞速发展

我们现在应该要好好努力生活和工作

网友:
锂电池涂布有没有同行

楼主:
哈哈你是做机械的?还是涂布厂的啊?

网友(2009-04-01):
我单位使用的是帘式涂布!

网友(点评):
你在哪个单位,帘式涂布?是国内设计还是国外的

网友(2009-08-02):
10楼的,你说的把胶水涂到薄膜上不均匀是指辊式转移涂布还是其它的
如果不均匀,试着在涂完出膜的前一小段距离(在胶水干或凝固之前)加一条匀胶辊,可用钢辊镀铬或铝辊表面喷涂聚四氟乙稀,用一电流电机驱动,转向与走膜方向相反。

网友:
建议有做涂布复合工艺的朋友,将一些工艺发上来,有助于搞设备的人将设备进一步完善。因为一台机器要做好,首先必须知道这台机器是要做什么的,要如何做。
中国的企业就是被这些技术保密之类的心态抑制了行业的发展。

网友(2010-05-05):
本人是做热溶胶和无溶剂涂布机设计的,有技术问题大家共同交流和探讨。

网友(2010-10-04):
不知有谁接触过计量线棒涂布方式?

网友(2010-11-21):
计量线棒涂布方式,我做过

网友D(2011-05-13):
我们做太阳能电池封装背板,基本工艺是在PET基材表面涂布氟涂料。PET基材厚度250μm,宽幅800㎜-1200㎜,氟涂料粘度60-80秒(涂4杯),溶剂:EAC/BAC。涂布方式:三辊转移涂布,即带胶辊、涂布辊、计量辊(类似刮刀作用)。PET基材经过电晕预处理,涂布后产品表面有纵向条纹,不知是何原因,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
特种涂布机这几年发展挺快的,我们厂专门做这种设备,主要是无碳复写纸等纸类的深加工,我刚入这行不久,但这两年订单相当的多,都排到了下半年,不知道楼主的是做什么的涂布,我们公司的涂布现在做到了400m/min。我个人觉得这个行业发展前景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在高车速是上面

网友:
本人曾尝试过喷雾涂布,但未成功,原因是品质不稳定,喷头易堵。凹版印刷式涂布成功。主要是针对有纹路纸张(美术纸,合成纸)无加热涂布。属于印刷的前处理,增强油墨的附着力用的。还有用做对印刷面上离型用的。
还做过卷筒纸上胶机,做过热熔胶上胶机和水胶上胶机。
也做过单张纸的,相对于上胶,反而是送纸飞达更难设计和安装调试。

网友:
我是做印染设备上的链条和针板的。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啊。QQ287091774

网友(2011-06-26):
我是做窄幅涂布机,涂商标的,有需要可联系ZYH7522@126
不干胶,全息商标设备,非标设备,有问题,有需求,请联系

网友(2011-07-28):
引用 网友A:
有做锂电池涂布的吗?做个行业还有待成长呀!!

你现在有哪家的涂布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的公司也是生产,涂布设备的,现在技术还可以,比起刮刀装置,我更注重烘干装置的设计及应用,现在我们 ...

你们公司的涂布机用什么品牌的电力调整器啊?

网友:
我是新手,刚开发了一台机器,其中有一部分是瓦楞纸裱胶机,但在施胶的过程中出现如图片的现象,不锈钢辊在未与胶辊接触前胶水均匀,但与胶辊接触后就出现一条一条的,表面不光滑均匀,不知是不是胶水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这是楼主自己写的吗?我想问问有没有关于各类型滚筒具体结构图?

网友(2012-01-30):
楼主的这是从人家的文章摘抄来吧?是否注明出处?

网友:
我们是做涂布机的,辊式刷胶机,想和各位交换链接,有意向的请联系,谢谢
这是我们的网址:涂布机,胶水机,淋膜机

网友:
http://www.srida.com.cn/,我们网址,想和大家交换链接,真诚等待... ...

网友(2012-04-02):
引用 网友D:
我们做太阳能电池封装背板,基本工艺是在PET基材表面涂布氟涂料。PET基材厚度250μm,宽幅800㎜-1200㎜,氟 ...

胶没有涂匀。原因可能如下:
1,三个涂布辊精度不够;
2,涂布后没有流平,直接就加热烘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国内已经研究出K式涂布,无溶剂涂布(五辊式)还有六辊式涂布了,以及热熔胶涂布(速度可以开到150m/mi ...

请问K式涂布是怎么回事?能解释一下吗?其它的方式我都有所了解。

网友(2020-12-22):
引用 网友B:
我在的公司也是生产,涂布设备的,现在技术还可以,比起刮刀装置,我更注重烘干装置的设计及应用,现在我们 ...

可以介绍下,是否使用BF低摩擦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