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爆炸图问题求教

楼主(2008-10-03):
Solidworks生成三维爆炸图后,生成dwg图,标零件号和零件清单,但突然发现有个别零件在dwg里”消失“了,原装配文件中所有零件都好好的。有没有高手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能指点一下。先谢过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在dwg文件中的FeatureManager Design Tree里面,找到对应的零件,然后选show component。不过还是不明白为什么那几个零件被系统自动隐藏了。。。

网友(2010-12-03):
回复 网友A:

爆炸图,我学了半年也搞不来,我用的CAD,请刀具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爆炸其实很简单,看下教程就可以了!!!

网友(2012-06-20):
爆炸图,我也一直搞不明白。

游客

网友:
很简单的~~~炸开就行啊,输入移动距离等等,另存就好。

网友:
我也有零件不见了的情况,害施工组找我问这个零件怎么装配图里没有。。。

网友:
爆炸视图好学

网友:
爆炸图我也没弄明白

网友:
爆炸图很简单,你爆炸时候要考虑到视向,没爆炸好转成dwg会被覆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