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的焊接性能如何?是不是要选用低碳钢?

楼主(2008-10-04):
如题..是不是要选用低碳钢...
谢谢!

网友:
焊接性能跟C,Si,Mn等含量有很大关系,你讲45钢的焊接性能,只是相对而言,应该讲45钢的焊接性能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
45#焊接性不如A3钢板,因为它属于中碳钢,中碳钢以上的都比较难焊接,用507焊条焊接,低氢性碱性焊条.

网友:
45是中碳钢,其焊接性能肯定比不上低碳钢,但还是可以焊的,不过要小心点,毕竟含碳量增加了很多。

网友:
其焊接性是不好,焊接时要注意预热温度及焊后保温。

网友:
要保温,容易开裂。

楼主:
它是用在传动轴上..现在货发出去了,还真有点担心

网友(2008-11-19):
只看该作者

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2010-12-12):
焊接时要注意预热温度及焊后保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