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的断裂---请教

楼主(2008-10-04):
45#钢材料的电机轴断裂,断裂纹是圆圈状的,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估计是电机在加热装配时,受热不均匀使此处成为一个临界点吧!自己琢摩的,不一定对!讨论一下吧!

网友:
会不会是应力集中叠加 加上工作应力超过许用应力了呢?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电机轴断裂的情况一般使用皮带轮传动的情况多一些,因为电机轴在传递转矩的同时,还要承受一定的弯曲力矩,对于安装在电机轴上的皮带轮的直径和长度都有标准要求,另外电机轴受到冲击负荷时也容易产生弯曲应力,在我的空间电机修理栏目对电机的安装和使用有一些内容可看一下.

网友:
失效形式无非有剪断,挤压崩溃,和拉断几种形式,感觉还是有点像拉断的原因,可能是校核时超过了许用应力,再者电机运转时还得承受一定的扭矩以及温度应力,原因很多,我也不好说,只是说说自己的感想,自己再琢磨琢磨吧。

网友:
圆圈状波纹应该是疲劳断裂。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

材料的破坏,其引起的原因主要有:

1 载荷引起,

2 材料自身的缺陷,

3 使用过程的损伤,

按典型45钢,扭转或弯/扭合成引起的破坏,其断面应该是斜切口断面,波浪内收断面,或有表面拉伸收缩断面,而你叙述的平断面,并伴有环状金属条纹,这种断面可以归咎于以下问题,

1  电机轴在使用过程中,外界的物体对轴产生环形切割,当切割深度达到一定程度,而轴芯部的硬度较低时,遇到持续的过载,产生典型的‘软体扭断’,当断面呈现平断面、有环形金属纹的时候,你打一下硬度,硬度应该在178以下。

2  电机轴的材料有问题,金属的压缩比不够3,甚至小于2,

3  使用过程中因某种原因引起的轴局部加热,并伴随退火,

4  金属内部的横向夹杂,特别是硫化物和铝的氧化物,

不是疲劳的结果,疲劳断面一般为波浪断面,劈裂断面或斜断面,断口有灰色金属颜色,且硬度一般不会小于200,最不可能就是伴随环状纹这种典型的塑性拉断损伤,

鉴定完毕,欢迎大虾们拍砖,

网友(点评):
材料破坏,经典,mark

网友:
应该是材料缺陷引起的疲劳断裂
轴在使用过程中受伤了,从而引起了强度降低,应力集中,最后疲劳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