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孔翻边拉伸模具---请教

楼主(2008-10-04):
由于生产上准备用翻边攻丝替代部分压铆的工艺
    厂里今天新回来一套用来翻边的模具,
    我看翻边的模具上模是个平的.中间没有开孔或者凹孔
    这样如果模具高度调的过高不是会把上模中心顶一个凹,也会把下模的芯顶粗,影响使用吗
    为什么这样设计呢?

网友:
你看看那上模是不是有个退料板吗?有的模具的退料板做好安装好后会和上模像是一体的一样

网友:
是哪个公司生产的?

楼主:
没有退料板.生产公司我忘了.
只记得是上海一模具厂做的

网友:
翻边模有上下翻边之分,要看清楚是向上还是向下。使用时高度要调到合适就行,同时冲翻边时冲床速度要相对慢些。

网友(2011-08-05):
楼上正解!

网友:
应该有凹模!!!!!!!

网友:
不会没有凹模吧,没有怎么用!!

网友(2014-09-25):
看不见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