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多点定向功能的实现

楼主(2008-10-04):
与大家分享

网友:
一般加工中心自动换刀才需要主轴定向,多点定向有必要吗?

网友:
镗孔时选择退刀方向以免拉伤加工面需要用到定向

网友:
很多系统都有现成的功能。( L4 O, Z* s+ A. M! h
比如,西门子系统,可以以角度做定向位置,也就是定在任意位置都可以,随便。

网友(2011-10-19):
多点定向有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