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作业经常发现零部件与图纸要求不一样---请教

楼主(2008-10-05):
各位大侠,不清楚,你们在组装作业中都遇到什么问题,特像交流下,
我们单位组装中,经常发现零部件与图纸要求不一样(换句话说件不合格),是不是所有的组装作业都大批量遇见这类问题?

网友:
我在公司遇到的组装问题

在以前经常遇到的问题:
   机加工加工的零件不符合图纸要求、
   基础大架因为不是采用工装做的,统一度得不到保障。
   机加工件如:表面粗造度达不到要求导致渗油、螺纹孔垂直度不合格密封无保障、连接轴键槽不合格导致装不上去、毛刺没去干净损坏系统等。
   剪板折弯尺寸有偏差。
   采购件质量、工艺尺寸、性能、外形(同一种规格型号的元件,分不同的厂家采购多少是有不已的地方的)。/
       还有很多多的。你质监部门的能力不完善,可能就会让步接收坑害生产。你的生产工艺不成熟就会负重生产。
   加大质检部门要求,制定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技术部对设备生产工艺的完善;协助生产部门对工装研发(批量生产尺寸控制在可控得最小范围)等。
   很高兴能与楼组一探讨学习。

网友:
http://bbs.msf8.com/
你可以到上面看看

网友:
试制和单件\小批量加工常见,如果批量加工还出现,就不正常了.

网友(2008-11-27):
完善工艺,加强质检,进行培训!增加人员的责任心!

完善工艺,加强质检,进行培训!增加人员的责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