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K7732线切割----请教

楼主(2008-10-05):
本人从事DK7732线切割有四年这久,但由于说明书被上一任丢失,所以好多功能无法落实,网的东东(特别是高频电源使用方案)不尽相同,有做过此机床的高手指点一二,此机床的脉间为1.2.4.6四个单刀开关;脉宽是:4,8,16,32四个单刀开关,其前边有一个正常和倍增的单刀开关;功放管是1,2,2,2,2,2,六个单刀开关控制,最前边有一个高压和低压的单刀开关;切割50mm厚的工件,如何使用最稳定,效率最高,切削液如何配,因为工切割面积很大(96377),这个活我用了70个小时呢,所以心有不干,想看看是不是自己操作的有问题.

楼主:
没有大侠知道?

网友(2010-11-18):
太久了,帮不了了:sleepy:

网友:
70小时也太多了吧,割50厚的最慢的1小时也能割3000平方.估计你是参数没调好,如果脉间为7(1+2+4),脉宽为24(8+16),功放管6(2+2+2)个,电压为100V,电流2--2.5A,最多30个小时就能割完.

网友(2012-03-01):
在网上搜一搜说明书,参数都有,我们的说明说也不见了

网友:
20个小时可以做完了。用宁波机。

网友A(2012-04-05):
应该30——35个小时就可以加工完,如果脉间为9(1+8),脉宽为28(4+8+16),电压100V,电流2.5——3A。

网友(2012-06-06):
大概27个小时能割完。50的高度割起来速度应该是很快的。我也是32的。我开脉间8,脉宽24,功率管5个。变频跟踪在80左右。只要步速稳定就可以了。

网友:
想做线割来学习学习

网友(2023-03-30):
攒够威望再来

网友(2023-12-14):
引用 网友A:
应该30——35个小时就可以加工完,如果脉间为9(1+8),脉宽为28(4+8+16),电压100V,电流2.5——3A。

脉宽再大一点就好了。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