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的数学模型建好后,参数怎么确定?

楼主(2008-10-05):
请问
液压系统的数学建模,模型建好后,参数怎么确定啊?产品样本上面也找不到啊!

谢谢!

楼主:
比如 电流力增益  线圈感应反电动势系数  衔铁组件的质量  阻尼系数
窗口面积梯度  之类的参数,该怎么确定啊?

楼主:
期待高手出现啊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应啊?

网友:
"比如 电流力增益  线圈感应反电动势系数  衔铁组件的质量  阻尼系数
窗口面积梯度  之类的参数,该怎么确定啊?"

这些好像是元件的设计参数吧,搞系统建模只要阀的压力、流量及增益即可。
关于阀的问题可以根据所需型号查样本找到相应的参数。

楼主:
谢谢 njit83!
谁能够给我一个具体的例子吗?我借的参考书上面都是公式,没有代入具体的数值!
我现在需要用传递函数了!卡在这里,进退不能啊!

网友:
液压控制系统类的书上有例子,可以参考。
系统仿真关键的就是参数,自己得多琢磨琢磨。

网友:
参数的问题,你说的都是很细的内容,这些内容除非生产厂家给你或者自己实测,否则你是无法得到这么详细的参数的。如果你是进行系统仿真,可以根据样本所给的参数来确定增益等数值,具体的反电动势等数值不会得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的意思是反推?

网友:
楼主的模型应该是电液伺服阀的吧?版主给的建议中已经说的很清楚,除非是生产厂商,详细的参数你是很难得到的。你问的几个参数中,增益可以从样本的空载流量曲线得到,线圈感应反电动势系数可以查样本中线圈的电感推出来,衔铁组件的质量如果样本中有阀的内部结构和大概尺寸的话可以估算组件的尺寸再推出质量,窗口面积梯度可以先用流量压力公式算出窗口面积,再除以阀芯位移即可,不同流量的阀位移值不同,一般小于1mm,阻尼系数牵扯因素比较多,只能估计了。

网友:
参数问题 你查阅你选取泵或者阀的厂家参考文献 里面都油详细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