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螺栓与膨胀螺栓-----转

楼主(2008-10-05):
化学螺栓与膨胀螺
化学螺栓化学螺栓是靠与混凝土之间的握裹力和机械咬合力共同作用来抗拔和螺栓本身来抗剪,主要用在新旧结构的连接处,各项力学指标你可以找厂家是产品介绍, 计算时要根据厂家提供的资料来进行,因为各种厂家生产的化学粘接剂都不同,所以粘接能力也不同,最常用的是德国惠鱼锚具、喜得利、台湾固特优、安徽淮南锚具等厂家生产的化学螺栓,化学螺栓是后埋件的一种,在预埋件漏埋或后建工程中使用。 化学螺栓锚固技术属于后加固技术。近几年来,在建筑翻新,建筑用途的改变,或现有建筑的改扩建等方面,化学螺栓锚固施工作为一种新型的、简便有效的后固定方法,在施工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
一、1、化学螺栓的组成: 化学螺栓由化学胶管、螺杆、垫圈及螺母组成。 螺杆、垫圈、螺母(六角)一般有镀锌钢和不锈钢两种(也可按要求热镀锌)。 化学胶管(或用塑料包装的药剂管)含有反应树脂、固化剂和石英颗粒。 2、化学螺栓的有关参数 钻孔深度:由锚栓类型及尺寸来决定需要的钻孔深度,除少数例外情况,它一般总大于锚固深度。在打孔时,钻孔深度的控制尤为重要。如果使用与相应的厂家锚栓就有与之相匹配的自动保障孔深的钻机(例如德国慧鱼牌锚栓就有与之相匹配的高科技柱锥式万能钻头FZU钻孔,钻孔就很方便。 锚固深度:从锚固基础结构表面到螺杆底端的距离,是影响其承载力的重要参数。 锚固厚度:锚固厚度等于被锚固物体的厚度。如果锚固基础至少有抹灰或瓷砖、绝缘层覆盖,则锚固的锚固厚度至少等于抹灰或瓷砖、绝缘层厚度加上被锚固物体的厚度。 边距:是指锚栓轴线至构件自由边缘的距离。 问距:是指相邻锚栓轴线间的距离。 构件厚度:是指锚固基础的厚度。 为了发挥一个锚栓的最大承载能力,必须保障一定的间距、边距、构件厚度,其数据一般以厂家提供的技术参数为准。
二、适用范围 1、适用于普通混凝土强度等级大于等于C15(未开裂混凝土),致密的天然石材。 2、用于固定普通钢结构、底座、导轨、柱帽、柱脚、牛腿、栅栏、楼梯、幕墙、扁钢及型钢、预埋钢筋、埋入式模板等。
三、特点: 1、施工温度范围较宽,从15℃~40℃。 2、无膨胀力锚固,对混凝土不产生挤压应力,适用于各种基材,在强度较差的混凝土上表现更佳。 3、安全方便(如喜利得螺栓药剂管特殊倒挂外形,保证垂直面吊挂施工时不坠落)。 4、间距、边距小,适用于空间狭小处。 5、安装操作便利,安装后能迅速固结,有较高的承载力。 6、适用于重载及各种震动负载。 7、锚固厚度较大。
四、工艺原理: 通过合成树脂砂浆粘合锚杆和孔壁,使锚杆、锚固基础与被锚固对象形成一个整体,从而达到固定构件或提高构件承载力的效果。 五、工艺流程: 安装程序:钻孔——清孔——置入药剂管——钻入螺栓——凝胶过程——硬化过程——固定物体 1、钻孔:先根据设计要求,按图纸间距、边距定好位置,在基层上钻孔,孔径、孔深必须满足设计要求。 2、清孔:用空气压力吹管等工具将孔内浮灰及尘土清除,保持孔内清洁。 3、置入药剂管:将药剂管插入洁净的孔中,插入时树脂在手温条件下能象蜂蜜一样流动时,方可使用胶管。 4、钻入螺栓:用电钻旋入螺杆直至药剂流出为止。电钻一般使用冲击钻或手钻,钻速为750转/分。这时螺栓旋入,药剂管将破碎,树脂、固化剂和石英颗粒混合,并填充锚栓与孔壁之间的空隙。同时,锚栓也可以插入湿孔,但水必须排出钻孔,凝胶过程及硬化过程的等待时间必须加倍。 5、凝胶过程:保持安装工具不动,化学反应时间如表1。 6、硬化过程:取下安装工具静待药剂硬化,化学反应时间如表1。 7、固定物体:待药剂完全硬化后,加上垫圈及六角螺母将物体固定便可。
六、质量要求及控制 1、钻孔时最好使用与锚栓相匹配的钻头,并不得损伤钢筋。 2、在施工之前,必须对锚栓作材料力学性能试验,经试验合格后,方可现场使用。 3、在现场施工应做锚栓现场应用条件确定试验,以充分检验承载能力。试验不仅在低强度混凝土中进行,也要在高强度混凝土中进行。在测试中,其允许荷载、相应间距、边距构件厚度按生产厂的说明埋置锚栓。试验采用轴心拉力、剪力及拉剪组合力,从而确定荷载方向对承载力的影响。 4、清孔时必须将孔内尘土及浮灰清理干净。 5、药管在冬施时,应提前对其进行保温处理,以保证药管在插入钻孔时有足够的流动性(在手温时,树脂象蜂蜜一样流动)。 6、螺杆必须用电钻旋入,不许直接敲入。 7、钻孔内不得有积水。 七、施工实例及应用效果: 在民族文化宫抗震加固工程Ⅲ段12层外墙边梁粘钢、Ⅳ段展厅及Ⅰ段观众厅马道固定中,采用YJ结构胶粘贴与化学螺栓锚固相结合的方法。Ⅲ段梁加固属于单侧加固,采用化学螺栓锚固,充分保证加固的整体效果,达到了设计及抗震加固的要求。
膨胀螺栓就是靠自身的锥度胀开外套后固定于固定体的螺栓。拧紧以后会膨胀的 ,螺栓尾部有一个大头,螺栓外面套一个比螺栓直径稍大的圆管子,尾部那部分有几道开口,当螺栓拧紧以后,大头的尾部就被带到开口的管子里面,把管子冲大,达到膨胀的目的,进而把螺栓固定在地面或墙壁上,达到生根的目的。

网友:
太好了!!!正在学习中

网友(2008-12-03):
我前两天,也遇到过化学螺栓,因为图纸是转化的意大利图纸,我还以为是转化错误,差点就按照地脚螺栓或是膨胀螺栓去购买了。看来是应该好好学习学习了。

网友(2009-10-06):
实际上慧鱼的有一款就是膨胀螺栓,在中国,许多人就当做别的很高档的锚栓购买。

网友(2011-11-10):
化学螺栓
化学锚栓由非苯乙烯系合成树脂,精选石英砂,固化剂置 于玻璃 套管中构成,配以金属锚栓使用,是一种可替代欲埋件和膨胀螺丝的新型锚固材料。其特点:能快速稳定的锚固;抗拉强度大、适合重负载;非膨胀性、适合多种基材;与结构体完全粘合,抗磨动性;不会老化、风化、酸性化;可在潮湿情况下使用;安全容易施工;施工温度范围广,从-10℃至+40℃。
    与传统锚固比较:
    (1)与预埋件方案比较
化学锚栓锚固法         预埋件锚固法
设计、施工灵活        设计、施工复杂
设计、施工过程中如有变动可随时按修改
方案埋设         施工中如尺寸变动、方案调整无法变更, 原
有的老砼结构内无法再预埋
埋设后可在适用期内调整方位        埋设后不可调整方位
可用于老房改造及加固        无法预埋
可用于岩层、矿井、堤坝加固         无法预埋
(2)与金属膨胀螺栓相比
化学锚栓锚固法         金属膨胀螺栓锚固法
整体无应力锚固        靠金属片局部支撑洞壁,应力集中
对洞壁有加固作用、无挤压推力        对洞壁有极大挤压力,基体易被破坏
能长期承受振动负载        不能长期承受振动负载
能长期在水下工作        不能长期在水下工作
能绝缘锚固,锚固固化物不导电        导电
可靠安全        可靠性差
锚固力大        锚固力差
石材幕墙大量使用         石材幕墙禁止使用

    应用:
    将金属柱安装在混凝土基础中,将梁(钢制或木制)安装于混凝土柱或被包的嵌板上,固定石材挂板,幕墙,安装防护轨道、栅栏、大型户外显示屏板、 广告招贴板、标志杆、设备、支撑轨道、管道等。

    安装事项:
施工安装数据:
型号         M8         M10         M12         M16         M20         M24         M30
螺杆直径(mm)         M8         M10         M12         M16         M20         M24         M30
螺杆全长L(mm)         110        130        160        190        260        300        380
钻孔直径DB(mm)         10        12        14        18        25        28        35
埋设深度T(mm)         80        90        110        125        170        210        280
固定物厚度Smax(mm)         14        20        25        35        65        65        70
最小基材厚度D(mm)         130        140        160        175        220        260        330
最大扭紧扭距Mp(Nm)         10        20        40        80        150        200        400
如有需要可根据要求增加孔深以增大强度
锚栓的边距及混凝土构件的最小厚度要求
锚栓规格        M10        M12        M16        M20        M24
最小边距(mm)        45        55        65        85        105
最小锚栓间距(mm)        45        55        65        85        105
单个锚栓平均破坏载荷(KN)
型号         M8         M10        M12        M16        M20         M24        M30
拉拔力
C30砼         5.8级镀锌螺杆         18        31.8        45.7        72.6        110.6        155.3        240.7
        A4不锈钢         22.3        34.5        56.1        72.6        128.9        158.6        ----
剪    力
C30砼         5.8级镀锌螺杆         11.4        18.2        26.5        48.5        75.2        110        173.2
        A4不锈钢         15.4        24.3        35.3        65.8        102.9        105.6        ----

单个锚栓设计载荷(KN)
型号         M8         M10        M12        M16        M20         M24        M30
拉拔力
C30砼         5.8级镀锌螺杆         7.5        12.5        19        29        42.5        59.7        89
        A4不锈钢         7.5        12.5        19        29        42.5        59.7        ----
剪   力
C30砼         5.8级镀锌螺杆         7.7        12.1        17.7        33.0        51.4        74.2        117.8
        A4不锈钢         8.3        13.1        19.0        35.3        55.2        73.2        ----
注:以上镀锌螺杆要求:
1、 5.8级符合ISO-898TI
2、 最低破坏强度.50Kg/mm2
3、 屈服强度.40Kg/mm2
4、 镀锌厚度.最少5µm
设计载荷按:镀锌螺杆拉拔力安全系数2.4-2.7,剪切力安全系数1.4-1.5;不锈钢螺杆拉拔力安全系数2.5-3.0,剪切力安全系数1.4-1.8。

凝固时间:
温度         大于20℃         10℃-20℃         0℃-10℃         -5℃-0℃
干混凝土         10分钟         30分钟         60分钟         3小时
湿混凝土         30分钟         60分钟         2小时         8小时

标准施工:
1、基材钻孔
    钻孔工具:冲击式电锤
    施工规格:见上述施工安装数据
    请严守标准钻孔径、钻孔深度。

2、清孔
    清除混凝土的粉屑。
    (1) 用压缩气体如气泵或气筒吹尽孔内粉屑。
    (2)用毛刷将孔內壁附着的粉屑清除。
    (3)(1)、(2)反复多次,最大限度清尽孔内粉屑。
    a 为了防止固着强度降低,请一定要清扫孔內。
    b 因为压缩气体只能吹尽孔内浮灰,很难将孔内壁附着的粉屑 清除,所以请务必使用毛刷。
3、放入药管
    用手或是目视检查确认树脂的流动性, 确认后再将药剂插入至孔底。
    为了施工方便并使化学锚栓充分发挥作用建议使用时尽量让 药管中白色颗粒 均匀分布管中,可采用摇晃或避光处水平放 置一段时间的方法。
4、 旋入螺杆
    螺杆埋入前端有45度切角,后端旋入六角螺帽并用电动工具驱动旋入孔底即停, 确认有树脂 上升至孔口附近。
    当螺杆到达到达孔底时,立刻停止搅拌,勿做多余的过剩搅拌动作。
5、 固化养护
    养护时间见上述参考凝固时间。
    在养护期内请勿摇晃螺杆。
6、固定物件
    养护期过后可固定物件。

网友(2012-06-13):
没有见过化学锚栓的使用,应该是一种很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