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catia运行过程中的“命令已中断”问题?

楼主(2008-10-05):
最近设计了一个座舱,其中用到了以部分shape,打开操作一会就会弹出对话筐——"将对活动文档启动数据检查,    命令已中断"
点击确定时就会出现"运行时异常,Click OK to terminate"于是程序自动关闭,卸栽后重装也是一样,真是邪呼啊,HELP ME!

网友:
      我觉得那就不是你软件的问题了,
问题可能出现在你操作的那个文件上    不知道是不是  你仔细检查下你做的东西

网友(2009-03-09):
解决方式

这是由于Catia和系统显卡内存冲突所致
     重新装机都不管用的
你需要依次进入 计算机管理,设备管理器,点击显示卡,将显卡禁用即可

网友:
内存太小,上个3G内存,基本上就可以了。

网友(2013-09-07):
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坐等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