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法那克指令如何理解?

楼主(2008-10-06):
FANUC   0I  中 有个指令 ,格式如下
G73  u  w
G73 P  Q   U   W  F
本人一直对上一行了UW的值的确定一直不理解!书上说是逃逸距离,还有的说是退刀量!各有各的说法,看不懂 ,也没用过!请教各位用过的朋友说说怎么确定!最好能举例说明!

楼主:
没人回复!

自己顶下!

网友:
G73中的U 一般是用毛坯直径减去最终加工直径除以2,

网友:
数控难在,不会看图纸的人学习上
看懂厂家G73切削轨迹图纸的人,3分钟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也看了不少出版的书,呵呵,就知道忽悠,没有实践经验,
理论和实际加工语言不对意思
但是你看懂那轨迹图,什么都知道了

楼主:
书上没有轨迹图!看什么,

以前学校的培训教材有个图,知道U的确定方法,那W怎么确定,书上说的,是毛坯与实际加工的径差,那Z轴呢,也是吗?4楼,能不能发个图来,我就缺个图看看,有图就好了!

楼主:
那个书上只画了个精车以后的图,别的什么也没有,就是正常的加工图纸!

网友:
我最不缺的就是图!

网友:
只有Q值常用,其它可忽略.

楼主:
谢谢7楼的大哥,

能把你的fanuc的说明书发给我吗?  hhai8@126.com

网友:
已经在社区发过了:FANUCTB操作说明书。搜这个贴子。

网友:
G73U-W-R-
U:逃逸距离也好,退刀量也,还是毛坯余量也好,都是一个概念。但具体的距离应该是起刀点到工件最小尺寸的半径值
也就是如果你G73前面,如G01 X100,那么就是按这个100算的。W,是Z向的,注意可能很多都省掉这个值,但如果是你本人使用的机床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不是,就可能有问题 了,因为这个值是通过参数设置的,有些机床可能设置的是0,那么不会出问题,有些机床可能设置的不是0,或别人执行过这个W,那么这个参数也会改变,此种情况下,你不写W0,会出现Z向退刀。切记!!

楼主:
谢谢11大虾的提醒!

实践中的经验  我就缺这个了

网友(2008-11-27):
逃逸距离视日本的说法,我们说是退刀距离,
一个中国两种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