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阀通路的换用现象---请教

楼主(2008-10-06):
各位好,小弟首先恭祝各位十一回来开心!
方向阀,通常情况下是P口进油,T口回油,如果从T口进油,P口回油的话,液压液压钢的动作会怎样?不知哪位大侠遇到过或是这样使用过?

楼主:
难道真没有人这样用过,或是遇到过吗?

网友A:
T口进油有个耐压的问题,这与阀的结构是有关的。

楼主:
是的,在T口的耐压范围之内,现象什么样的

网友:
P口是供油口通常也是高压,T口回油口,通常是低压。在换向阀的设计上都遵循这一规则。就像直流电的正负极,接反了会如何?试试!!!

楼主:
p口压力为350bar,T口压力为210bar,都是承压范围,所以给他100bar的压力都是在范围之内的。在换向阀的使用上肯定也是遵循使用原则,但是如果装配装反了呢?不就会出现现象了嘛?

网友:
油缸动作与需要相反!
在检查别人安装的老油路时发现了问题所在!

楼主:
嗯,这是必然的,那和正常的连接时的动作有什么别的区别没有呢?

网友:
油缸甚至会自己误动作,危害极大。
对同一系统中,正常安装的油缸、油马达动作产生回路背压作用,不能正常运作。更改油路连接后正常

网友:
楼主想法太有创意了,我想都没想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口进油有个耐压的问题,这与阀的结构是有关的。

与阀的种类和其中位机能有关。
例如,若O型中位机能,中位时P,T口封闭,电磁阀断电时,液压油缸不会有动作。
若Y型中位机能,中位时A,B口回油箱,电磁阀断电时,A,B口接P口,液压油缸会产生误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与阀的种类和其中位机能有关。
例如,若O型中位机能,中位时P,T口封闭,电磁阀断电时,液压油缸不会有动作。
若Y型中位机能,中位时A,B口回油箱,电磁阀断电时,A,B口接P口,液压油缸会产生误动作。

当阀有内泄漏,中位机能封闭时,油缸仍会缓慢动作,须要注意!

网友:
这种做法我曾经误用过,是通径6的两位电磁换向阀,当时没有注意安装的四个螺孔尺寸间距是有差别的,现场的师傅还真给装上去了,结果一发动机器,不该有的动作却出来了,大家还戏说实现了“自动化”,幸亏没出事!
T口是不能和P口通用的,有的阀体设计,内泻油会和T口相同,再者,有的阀体设计T口的密封圈耐压较低!

网友(2008-11-15):
一般来说滑阀内部的泄漏油要从T口排出,所以T口最好别接P口用,即使T口压力足够用,也别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