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牌号的不锈钢价格---请教

楼主(2008-10-06):
请问各位大侠  有谁了解各种牌号的不锈钢价格

让小弟们也了解一下

网友:
我们一般只使用304及316L,棒材板材及厚壁管,单价不一致的.

网友:
最好具体点,不同牌号相差很大

网友:
这...420ESR+VAR最贵的Polmax可卖到300多 你说的太笼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