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轴承的压溃强度如何计算?有公式吗?

楼主(2008-10-06):
滑动轴承的压溃强度如何计算?有公式吗?谢谢了!!急

网友(2009-10-24):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0-03-24):
我也想知道,学习

网友:
压溃强度??
一般是取静载----速度包络范围,在范围内,再看静载的安全系数。
这是普通的滑动轴承。不是指油膜。

网友:
我记得一般是用pv值来衡量。

网友:
我想滑动轴承的压溃主要体现在压强太大,超过材料允许值,这应该主要体现在比压上吧,设计上应该主要控制在计算比压控制轴承材料的许用比压范围之内

网友(2010-05-09):
一般都是针对粉末冶金的吧 压馈顾名思意就是用一块材料比如 10X10X10的样件 (当然样件不一样数值也可能不一样)磨平后 上万能试验机 压 多大的力能把它压裂 就是力除以面积 就是压馈强度 我是这样理解的 标样尺寸肯定是有规定的 你再找找

网友:
PV值 是指滑动轴承的性能 指最大的压力和滑动速度的乘积,就是材料的性能

网友(2012-05-31):
这些有没有系统的标准或者书籍可以参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