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种机床啊?---请教

楼主(2008-10-06):
能把一块铁板的一边,卷成一个圈,铁板的厚度在1.5-2毫米左右,小圈的外径是10毫米,宽度是1.4米,圈里插一根铁棍,铁棍两头挂在机器上,整块铁板是做机器外壳的,还望知道的人能告诉我有没有这种机床啊?哪些厂家生产啊?这种机床名称叫什么啊?非常感谢!!不是卷板机.

网友:
萨瓦尼尼的多边折弯中心P4或是P2 都可以加工这样的零件

网友:
这样的机床应该还没有设计出来~

网友:
应该没有。要达到这个效果(类似于钣金的卷边)应该是模具成型的

网友:
这种机床,进口的你买不起呀,天价!
模具可以干的。

网友(2008-11-05):
楼主说的应该是机床壳体上可以开关的门
1.4米的宽度全部做成铰链的形状,个人觉的不合适,建议上面装配或焊接几个标准的铰链就可以了。

网友(2008-12-14):
萨瓦尼尼的多边折弯中心P4或许可以的?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加一步焊接实惠一些

网友:
是模具做出来的

数控冲床上用合页成型模具就是专门做这个的,建议用美国MATE的

网友(2009-01-14):
引用 楼主:
能把一块铁板的一边,卷成一个圈,铁板的厚度在1.5-2毫米左右,小圈的外径是10毫米,宽度是1.4米,圈里插一根铁棍,铁棍两头挂在机器上,整块铁板是做机器外壳的,还望知道的人能告诉我有没有这种机床啊?哪些厂家生产啊?这种 ...

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这个帖 辊式冷弯成型机可以很轻松的完成,如果还有需要可以找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把一块铁板的一边,卷成一个圈,铁板的厚度在1.5-2毫米左右,小圈的外径是10毫米,宽度是1.4米,圈里插一根铁棍,铁棍两头挂在机器上,整块铁板是做机器外壳的,还望知道的人能告诉我有没有这种机床啊?哪些厂家生产啊?这种 ...

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这个帖子

采用辊式冷弯成型机可以很轻松的解决,如有需要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