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道依茨TCG2032燃气发动机图解

楼主(2008-10-06):
现在在搞这发动机~估计国内很少有~我有部分资料~有的可以共享下~!

网友:
请把你有的资料分享,其他有的也会分享的!

TCG2032系列燃气机的特的特点
◆功率范围:3000-4000kW(50赫兹)
◆现代化的V型构造的四冲程燃气发动机工艺
◆单个气缸带有四阀门
◆永不磨损的高压点火系统
涡轮增压及双极冷却
◆Pearl-位于V型空间的排放系统(脉冲能源高级回收线路)
◆TEM EVOLUTION系统(全部是电子控制),用来控制气体燃料,监控发电机及其外部、辅助设
利用特种气体发电的研发,在煤层气/瓦斯气、垃圾填埋气、生物沼气、污水沼气、焦炉尾气、天然气发电的地方被广泛应用

楼主:
现在出差中~上传资料还不行~!得回去以后~~

缸径260       冲程320

点火顺序V16    A1-B3-A3-B7-A7-B5-A5-B8-A8-B6-A6-B2-A2-B4-A4-B1
              V12    A1-B5-A5-B3-A3-B6-A6-B2-A2-B4-A4-B1
V12的机器A侧点火顺序和普通6缸机一样是153624~!那V16的A侧点火顺序就是13758624~这个顺序是否是8缸机的通常点火顺序??
额定转速1000+-10
燃料 天然气

资料没带身上~!打字很累!有什么问题的可以提出来~我可以解答的都说~!

网友:
V12缸的发动机一侧的点火顺序基本都是153624,其他的种类比较多,V16除了13758624还有15738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