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机为什么要除去压缩空气中的水分?

楼主(2008-10-06):
今天找人问了下这个问题也没讲太明白,希望有人能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
容易使设备生锈吗。动作不精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了一下有关人员,说的好象是为了防止压力机气缸内进水影响气缸的工作,但是我还是不太明白,有人能具体告知一声吗?

网友:
空气在高的压强下会产生很多水分(因为高压下水蒸气的饱和蒸汽压会降低很多,导致水蒸汽液化),水分多了影响管路的畅通。。。

楼主:
好像明白点了

网友(2011-01-02):
压力机的气路系统内的空气为压缩空气,在该系统中存在各种气动控制元件,包括气缸,电磁阀等,如果压缩空气中的水分子过大,会影响到这些元器件的工作性能以及使用寿命,同时会腐蚀整个气动系统的管路。所以在气源初部通常会设置一个分水滤气器或空气过滤器。

网友:
防止压缩空气里的水分对系统产生影响!

网友(2011-04-23):
防止压缩空气里的水分对系统产生影响! ) L, T, T; j; c( j2 G

网友:
主要是会影响到电磁阀等元器件的工作性能以及使用寿命,会腐蚀整个气动系统的管路和元件

网友:
学习了 受教了

网友(2011-05-24):
应该是怕水蒸气腐蚀管路

网友:
水是不可压缩的,因此要除去压缩空气中的水。

网友:
学习了,会生锈这个解释比较靠谱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2011-10-01):
液体不可压缩性 另外水压缩气化 产生气蚀 点蚀气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