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茶生产线工艺流程及典型设备

楼主(2008-10-06):
近来可能要去涉足饮料生产线,请各位大侠介绍一下 凉茶的生产线的一些情况吧。。。
谢谢。。。。。

网友:
久违啦,蚊子哥哥!
附表是一款清凉茶的工艺流程,供参考。

楼主:
谢谢,老前辈。。。
请问饮管机是做什么用的啊?
能否介绍一下国内易拉罐 灌封机械的 情况

网友:
饮管机亦即贴管机,在纸包装上斜斜地贴上一根吸管。
关于国产易拉罐的灌装机组情况,近些年来了解较少。根据我以往使用的经验,老国企福州食品机械厂的封罐机,比较成熟,其它就是遍地开花的4B2啦。使用还是可以的,问题就是调试比较麻烦,技术不好掌握,主要是封罐的几个滚轮,我想这个跟机器的加工精度和材料及热处理工艺有很大关系。

网友:
王老吉易拉罐凉茶灌装封盖后要放在杀菌釜里,加热并保持一定时间才取出,冷却后,密闭检测,喷码,装箱,码垛。

网友:
这是因为凉茶材料当中有一种芽孢杆菌,相比起其它病菌更难消除,故而采用这种时间比较长、压力较大的消毒方式,为的是延长保存期。

网友:
又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2008-11-27):
谢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感恩节快乐

网友:
向老马致敬,诲人不倦

网友:
感恩节快乐,很多时候机械设计还必须像老马这样连工艺也懂才行,学习的榜样啊

网友:
学习了  谢谢老马啊!

网友(2008-12-29):
老马是饮料业专家了,学习

网友:
好崇拜你哦~~马大侠!

网友(2009-09-23):
真的是张知识了,谢谢老马。

网友(2009-12-08):
好像只有工艺,没有典型设备的介绍,哪位有设备方面的资料?

网友(2010-11-16):
老马前辈,你知道凉茶生产线设备那个好用,谢谢请教

网友(2011-02-24):
谢谢了,学习学习,说不定那天就能用上。

网友(2011-06-02):
可以去王老吉看看看  还有前处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