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与离心式风轮的直联结构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08-10-06):
如图,电动机与离心式风轮的直联结构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2011-05-27):
将电机安装在支架上,在支架上安装风机渐开线外壳,测算电机与叶轮的配合,如过度配合就直接顶压,要是过盈较大就要进行加热叶轮中心铸造部分后进行安装,最后安装外边的盖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