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行业安装阀台---请教

楼主(2008-10-06):
请问诸位高手,在冶金行业安装阀台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原则等,谢谢!

网友:
远离高温区域.

网友:
冶金行业的阀台安装要考虑的问题很多,要综合考虑液压站的位置,控制是否方便,有DP从站的还要考虑从站的设置问题,液压站与阀站之间的阻损等问题,比如流量很大的设备,阀的位置就比较近,如果有液压伺服机构,阀站的位置还要考虑系统响应等因素。

楼主:
有没有哪位楼主提供相关的规范

网友:
阀台要尽量设备接近,同时要考虑管路走向的问题,尽量缩短油路,使其顺畅

网友: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楼上兄弟是河北一带吗?2160热轧,很亲切的东西,有趣

楼主:
2160热轧是河北迁安吧

网友:
阀台安装要注意防尘防线路老化,且要考虑方便故障判断等,最好手动时能看到,有伺服或比例阀的更应注意上述。安装不易差的环境

网友:
阀台的安装应该都是在集成厂家就完成了吧,到厂里面进行配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