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的磨损---请教

楼主(2008-10-07):
在一块δ8的钢板打438个50的孔,与在一块厚点的钢板上钻同样多的孔。哪种情况下刀具磨损的快些,或是易磨损些?从理论上来分析。

谢谢!

网友:
回:欢迎新人!!

我的回复可能让你会受不了,哈哈!没关系的,对事不对人!
1、相对厚多少?0.01mm?
2、是同样的材料吗?
3、你的磨损标准是什么?初期磨损?还是磨损中段?还是剧烈磨损期间?
4、刀具什么材料?什么角度?(倒是很关键的)
5、加工时什么参数?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恩,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楼主:
谢谢狙机手先生给我的提示,我明白从什么角度去分析我所不懂的问题了,以后多多指教!!

楼主:
但我想请狙机手先生分析下你所说的情况吗?我想了解下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分析会有何不同!

楼主:
参数:对于一般的刀具材料,厚度是超过5MM同样的工件材料,磨损的标准刀具的整体磨损,加工时的参数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我想请分析下你所说的情况吗?我想了解下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分析会有何不同!

你先说说你了解的人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