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缸发动机用曲轴的主、拐颈同心技术要求的测量?

楼主(2008-10-07):
四缸发动机用曲轴的“四个连杆轴颈的轴心线与主轴颈轴心线在同一平面内,位置度公差xx”都是怎么理解的,是怎么测量的?

网友:
这个还没接触过挨
我接触到的基本上都是单缸的
都是左右曲柄的曲轴

楼主:
我们这里是以1、5主轴颈和第三连杆颈为基准(水平放置),测量其它三个连杆颈(母线)相对第三连干颈(母线)的高度,要求测量值在±XX/2之间。我总觉得这样测量是加严了要求,我觉得只要四个连杆颈(母线)的高度差在XX之间既可,即如果四个连杆颈的高度分别为(设X=10)+7、+2、0、-1,按第一种解释就超差,按第二中解释就不超差。
    如果想更准确,我觉得就应该把测量值输入电脑,然后模拟,看看能把四个连杆颈中心和主轴颈中心容在中间的两条距离最小的平行线的距离,只要这个距离不大于x既可。

网友A:
个人看法。你们第一种方法可能只是为了简化或者方便(前提是主轴颈中心的水平误差在你们许可范围内),默认第三连杆径高度为0(相对于公共平面)很多厂家也是这样的,由于只有三个数没办法只有简化。 如果你有条件像你说的可以得到 第二种解释的数据,当然可以按照第二种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看法。你们第一种方法可能只是为了简化或者方便(前提是主轴颈中心的水平误差在你们许可范围内),默认第三连杆径高度为0(相对于公共平面)很多厂家也是这样的,由于只有三个数没办法只有简化。 如果你有条件像 ...

谢谢回复,我想知道理论上主轴颈中心线和连杆颈中心线的平面度应该怎么测量和判断。

网友A:
理论上?按照定义就可以呀,6条直线的共面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按照定义就可以呀,6条直线的共面度

扬天大侠,你就再解释一下“6条直线的共面度”怎么定义吧,我就是不很懂才问的

网友(2008-11-09):
应该是平行线呀

楼主:
理论上平行,但实际存在误差,“平面度”就是限制在某一个方向的平行

网友:
我是搞维修的

QQ526959521

网友:
很好

刚刚找到的好地方学习了

网友:
是不是测量相位 DIVIDING?

网友:
没有接角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