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两种节拍定时控制?

楼主(2008-10-07):
遇到一个问题,想请行家们出出主意:如何实现两种节拍定时控制?
        一般的数字式定时器可以实现一个预先调整好的节拍发出电信号, 如果想要实现变节拍的运行,(就是说:比如先按A节拍运行,例如每6秒钟发出信号,一共发出3次,接下来按B节拍运行,例如过20秒钟发出信号,只要发出1次,以后再按照A节拍运行,如此循环. 用代码表示,运行的循环方式即: A,A,A,B,A,A,A,B,A,A,A,B ..........), 可以用什么方式实现呢? 是不是可以用两个数字式定时器加一些简单的电子器件可以解决呢?还是要用PLC呢?
       两个节拍都希望是可以调整的?
       请大家出出主意吧!!! 先谢谢啦!!!

网友:
用PLC就大材小用了,传统的继电器控制(时间继电器)就能达到,每一个节拍需要一个时间继电器(如果要精确控制脉冲时间就需要4个时间继电器),然后就是切换电路,可以用时间继电器,也可以用计数器,请楼主仔细考虑使用什么器件;
也可以使用单片机制作一个小型控制器,如果是自己开发成本就不高,要是请人制作就要很高了。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用PLC的PWM和PTO包络表输出!
我用过SIEMENS的S7-2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