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环规的选用---请教

楼主(2008-10-07):
兄弟姐妹们:
    请教一个问题,需要购买一个螺纹环规检测外螺纹,外螺纹为M24*1.5,如何配置螺纹环规呀??(是M24*1.5-6h还是M24*1.5-6g)谢谢指教!

网友:
M24*1.5-6g

网友A:
M24*1.5-6g
谢谢回复!另外我想问的是M24*1.5-6h可以用吗?因为我订的是M24*1.5-6h

网友:
你的零件图纸是M24*1.5-6h还是M24*1.5-6g?和光滑极限量规一样要匹配。问问你的同事呀

楼主:
版主都来了,谢谢呀,图纸上标注的是M24*1.5(棒件)

网友:
外螺纹不标注公差等级时常为6g,内螺纹不标注时为6h

网友(2010-06-14):
M8*1.25  电镀过的螺母 使用什么规格等级的螺纹塞规?

网友:
外螺纹不标注公差等级时常为6g,内螺纹不标注时为6h

    请问这个是从哪里查到的,标准上有吗?谢谢

网友:
"外螺纹不标注公差等级时常为6g",外螺纹的6g为推荐使用
"内螺纹不标注时为6h ",应该是6H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按照未标注的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2010-12-10):
路过的,学习中,楼主们都挺厉害的

网友:
对呀!LS的LS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