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铸件内孔残砂的水射流设备,有没有?

楼主(2008-10-07):
我们精铸厂经常为清理铸件内孔残留的石英砂而头痛。请教:
有无专门清理内孔的水射流设备?体积要小。

谢谢!

网友:
有啊,只是清洗喷头的设计问题吧,你可以去咨询一下水清洗`水刀的厂家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有您需要的设备,不过设备很贵!
如果你的情况<铸件内孔残留的石英砂>是个别现象,那么我建议您试试工艺改进或是手工清砂.
如果你们是大批量生产,而又不可避免这种情况经常发生,需要自动化机械化提高效率的可以试试联系我们(021-53855031 徐先生)
我们可以就您这情况进行细节方面的探讨和交流,我们的目标是努力解决客户问题,
同时发掘产品的潜力以适应市场需要.

网友(2009-10-31):
我们生产的内腔研磨机用磨料研磨,可以进入内腔任何部位研磨。可以试一下,13708935420

网友:
你需要清洗的孔的参数多少   很多清洗机都可以清洗的吧     要是很小的话就用压缩空气吧

网友(2010-08-05):
太简单了,用济南内孔清洗机,几分钟清洗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