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设计一个制动装置,是垂直方向齿轮齿条传动---请教

楼主(2008-10-07):
我要设计一个制动装置。
是垂直方向齿轮齿条传动,
带配重装置。
保护的意义:
在配重连接带失效后,能够锁住传动部分,防止坠落伤人。
电磁离合器是一种方案。
请问有没有其他方案啊。
要求:
1. 该装置能够判断配重连接带失效,
2. 判断后,能够制动。
说明:基体是碳素钢的。

网友:
汽车安全带的原理是否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判断配重连接带失效好办,在连接带上附一根导线,带断了,线也就跟着断了,这样信号就给出来拉!具体再怎么制动不好说,没明白到底是什么结构,

网友:
煤矿提升用的井罐是带轨道自动锁的,一旦提升钢丝绳断了,它立即将轨道抱死以阻止罐的下坠,可以参考.

网友:
用槽轮机构来做制动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死机构的原理是什么?
是电磁制动吗》
还是其他装置。
谢谢!

网友:
纯机械坠落锁止机构---奥的斯电梯经典设计

升降機
升降機 (美式:Elevator;英式:Lift),是指對物件作出升或降(垂直移動)的機器,能進行這個動作的機器便算是升降機,但現時大多數情況,升降機均是指裝設在樓宇內,運載乘客或貨物的機器。

安全升降機的發明
升降機很早就發明出來,以往升降機靠人力、動物、蒸氣機或水壓等作為驅動力。由於製造的工藝古老,可靠性不高,加上沒有合適安全裝置,容易發生嚴重意外,故此不適合載人。
直至1853年,美國一位工程師Elisha Otis因工作需要,設計了一項供升降機用的安全裝置,他把裝置於美國紐約世界博覽會上公開展示。該裝置主要以透過彈簧以達成安全目的,請參看維基百科所載的構造圖:
從構造圖所見,金屬齒、鉗、彈簧組成了制動器。為方便解說,我們簡化了圖片。
正常情況下,牽引機箱的纜索拉起機箱的制動器,彈簧被壓縮,令鉗不能和金屬齒接觸,如下圖所示。
當時Elisha Otis親自乘坐該升降機,並指示助手拉動纜索,使升降機升至高處,他在眾人目光下指示助手把纜索割斷以示範安全裝置的效果,當纜索割斷後,壓縮了的彈簧伸長,把鉗推向金屬齒,頂著機箱以免下墮。
此發明可大大增強了升降機的安全性,數年後Elisha Otis成立Otis電梯公司,於1857年,在紐約一家5層高的商店,安裝首部設有上述安全裝置的升降機。Elisha Otis對現代升降機發展貢獻良多,因此被譽為「升降機之父」。
後來,不少升降機生產商也漸漸成立,例如瑞士Schindler(1874年)、英國GEC(1886年)、法國Falconi(1890年)、芬蘭Kone(1910年)等,當中部份已成為升降機大廠。
現代升降機技術不斷進步,惟發展仍是以安全為最大要求。

网友:
你做的是X光机的column吗?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该制动装置为齿轮齿条吗?还是为了保护它。
可以考虑单向机构,象楼上说的

网友:
还是不太清楚楼主的意思,能否画图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