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在设计中成对使用,轴承四点全部有定位,是否可行?

楼主(2008-10-07):
对于深沟球轴承在设计中成对使用,轴承四点全部有定位,是否可行?必须要放开一点吗?附一简单小结构,请达人指教!

网友:
这种结构可以使用呀
不过,我想一个轴承也就够用了

网友:
仔细看看书,过定位了。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弊端很多,这样设计,实际就是一个轴承承载。
可以用配好对的背对背的角接触球轴承,或者用双列球轴承。或者一个单列的圆柱滚子轴承在上,一个深沟球轴承在下。

网友(2008-11-26):
过定位在装配时容易出问题

网友(2010-03-28):
看过了,用一个轴承就行了。

网友(2010-10-01):
这是过定位的应用! 要求轴孔加工精度要非常的精密且同轴度高,否则发生干涉而卡死轴承。不过此种结构承载能力及其旋转精度都是非常高的。管窥之见了。

网友:
没有特殊情况不建议这样用!

网友(2011-04-14):
问题下载怎么还要点数?

网友(2011-05-15):
过定位有时候可以提高刚性。

网友(2012-08-06):
是恒温环境可以

网友:
应当不行

网友(2012-10-05):
还要积分啊?

网友(2012-11-21):
这叫串联.......

网友(2013-08-27):
楼主幸苦了,学习了

网友:
建议一端采用游移结构(只要一端定位即可),可允许条件下建议一端采用调心球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