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柱塞压力和流量之间关系---请教

楼主(2008-10-07):
我单位以前都是用恒压柱塞泵为系统提供8MPa的压力,电机2.2KW
现在,如果电机不变化,让柱塞泵提供21MPa的压力可以吗?
(泵能达到要求21MPa,不考虑流量)。。

我现在一直迷糊。不知道这恒压柱塞压力和流量之间关系。烦请各位帮忙

网友:
需要改变出油阀的弹簧压力吧?不太了解你所说的泵的具体结构

网友:
你既然用恒压泵,肯定用中位封闭的阀。通过改变输出流量限制液压回路的最大压力。你要改泵的压力,输入功率2.2KW和你要的输出功率匹配,其他元件又符合要求,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这是恒压变量泵,力士乐的A10VSO。。
现在输入给泵的功率不变,电机转速也不变,那变量泵的输出压力从以前的8MPa升到 21MPa可以吗。。
我想,是不是电机转速不变,那泵的流量就不会变化,在功率一定的条件下,压力是不是就不会提高不了。。

楼主:
刚刚输错一个字

这是恒压变量泵,力士乐的A10VSO。。
现在输入给泵的功率不变,电机转速也不变,那变量泵的输出压力从以前的8MPa升到 21MPa可以吗。。
我想,是不是电机转速不变,那泵的流量就不会变化,在功率一定的条件下,压力是不是就会提高不了。。

网友:
一般概算液压泵的驱动功率(KW)为液压泵输出流量(L/min)乘以系统工作压力(MPa)除以60

网友:
楼主你结合版主给的资料计算一下应该是和好确定的

网友:
咱社区有这方面资料你可以找找?我以前下载过,

楼主:
谢谢各位。。
电机我们已经选好了,但是电机交货期要2个月,我们的客户催的急,就想用以前老的电机来替代。  担心压力达不到要求。

网友:
参考6楼的公式...还有一点所谓恒压是指所调压力之上恒压.这个能不能用还要看系统泄漏.泵的流量压力曲线是个抛物线.如果没有泄露是可以打到泵的额定压力

网友:
选压力补偿变量柱塞或叶片泵就可以解决.当你设定补偿值为系统需要的值,当压力升高时,泵排量降低,功率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