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度区别---请教

楼主(2008-10-07):
各位好,有段时间没来了,先问个好!
这放假一来就遇到问题,一言难尽,最近公司有产品送往台湾外发?台湾做过来后确认一些尺寸,有点问题,搞不懂在那里,之前也没去试过,位置不一样.
产品是有两个面,左右个一个,对称的,到圆心的位置,这应该好理解哦
我测量第一次完后,再将产品转180度,然后再测量,位置不一样,
第一次左边这个面是7.451,右边是7.371
产品转180度固定后测量第二次
先前右边哪个面就不是7.371了,而是7.447
先前左边那个面也不是7.451了,而是7.357
然后我又转180度,回到之前的原始状态,测量的结果和第一次差不多.
搞不懂了,请各位发表下意见,感谢???

网友:
好象是回转中心不对

网友:
传张图纸上来

1面不平行
2孔不垂直

网友:
为什么要转方向? 最好传张图纸

网友:
我和二楼的意见相同

网友(2009-03-16):
应该是两面不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