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滚丝机,换活塞后压力变化了---求助

楼主(2008-10-07):
我有一台滚丝机。换活塞后压力变化了。退回压力应该是2.0MPa,现在变成4.5MPa,无法调小。压力变大了,而活塞退回速度却大大减小。麻烦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不懂,压力怎么会变大?

网友:
是活塞运行的阻力大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前进的速度没有变化呀。我的这台滚丝机的液压系统修理了多次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网友:
压力大了就是背压增加了,如果整体只更换了油缸,油缸有无调节流量的结构,或节流装置.

网友:
仅就油缸而言,回程压力大了,就是阻力大了,阻力大了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密封件的问题,安装与配合,以及密封件的类型综合判断,二是液压系统有无调节流量的结构,或节流装置改变了进,回油的状态进而引起阻力的变化。

网友:
上面叙述很清楚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