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压水射流技术与其他切割方式相比优势对照表

楼主(2008-10-07):
超高压水射流技术与其他切割方式相比优势对照表!请查阅附件!

网友:
这种比较是给外行看的!

楼主:
回复“曹主利”

表格通俗易懂才有利于大家了解。把复杂的东西变成简单通俗易懂这才是我们追求的。我们正在起草超高压万能水切割机国家标准。

网友:
楼主给的图很详细, 着为一家销售水切割机的厂家, 用来做销售资料给用户看, 是非常有利的, 我也很喜欢.   不过可能我比较吹毛求疵, 有些地方我觉得有问题,

我对各机械的认识如下:

1.  每种机械都有它的适合范围(材料/厚度/精密度), 用户在对他们的工件要求下选择,
如:  建筑工业-     要求不高, 用火焰/等离子对他们来说是最好和字便宜的.
       钣金厂-         (1毫米-10毫米)的金属材料, 用激光是最快, 但使用成本会比较高, 机的投入成本
               也高, 对工件有热影响, 基本上国内90%的机柜生产厂都有用激光切割.
     零件加工厂- 他们所生产的零件要求可能要达到 +/-0.0035毫米, 这种工件只能用线切割,
                             只是用线切割速度太慢和只能做金属切割.
       其它      - 水切割的优点在可以切割金属和非金属的材料, 对工件没有热影响, 精度要求在
               +/-0.1毫米(国产水切割)/  +/-0.025毫米(进口机).

2.  切割速度  - 在你的表上看, 切割 金属时 水切割比火焰/等离子快, 我不知道你是在什么条件下
              的切割速度比火焰/等离子快? 请说明白点, 如果是在切割面光洁度要求来看的话,
                            你干脆说 火焰/等离子不能切割, 如果单看切割速度的话, 火焰/等离子一定比水切
              割快, (当然了, 如果你要说用别人用来做黄金饰物的火焰枪和 20A功率的等离子
              跟你的 380Mpa 水切割机比的话, 那我只有承认是我错误了)

曹主利说的这种比较是给外行看的!   他说的意思是这种表只能给外行看, 如果给在金属加工有一点了解的人看时, 就以为是忽悠人买水切割.

我不知道你在这行业有多久时间, 不要以为你们正在起草超高压万能水切割机国家标准就很了不起, 这并不代表你的水切割机就天下无敌, 特别在给客人的资料上不要吹, 实事求是.  我们是卖水切割机来帮助用户, 不只是自己图利的, 所以我觉得给客人的资料一定要真实的反映机械的优点和适合范围

网友:
说的有道理,谁刀其实不太适合精加工,适合粗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