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精度怎么改?

楼主(2008-10-07):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My%20Documents/%E7%B3%BB%E7%BB%9F%E7%B2%BE%E5%BA%A6.bmp我是想改系统内部精度:    我想降低精度也许电脑运算会块些,我的电脑不是很好。   怎么这个论坛发不了图!!!!!!!!~汗死

网友:
点回复,不要用简易回复。浏览---附件。

网友:
这个系统内部精度我不知道怎么改,但是我知道你如果改了显示效果的话,对电脑影响很大

网友:
在下拉菜单:工具---选项里面设置

网友:
工具---选项里面设置-------文件属性

网友:
SW的精度改变

你得先建立一个新文件,然后点“工具”菜单进入对话框点“文件属性”再点“单位”菜单进入设置对话界面   修改小数位数即可

如附件